[有问必答] 有没有用继电器来做温控PID调节的,这个PID参数怎么确定?

楼主(2020-03-26):
(无正文)

网友:
暂无案例。

网友:
以前做过,但是感觉基本控不住,反映太慢了。还不如直接手动控制,监控温度范围,手动调整。
加热有严重的滞后性,制冷也是

网友:
商用温控器都是驱动继电器控温的啊? 主要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2022-07-18):
做过温控水阀。
用的不是pid的方案。
应该是对水温进行建模,然后直接算出来的。

我用的三路电机,控制热水,冷水,出水。
主要思路就是 热水+冷水的能量 =  出水的能量。

水的比热容知道,热水流量可以根据(球阀、蝶形阀)你选择的水阀的流量曲线来算,也可以用流量传感器。
不过流量传感器有点不准..

网友:
当时做的时候,最后实现效果还挺好的。
温度偏差在2摄氏度以内。已经达到心理预期了。

算法部的同事还做了保护,让水温从低到高接近预设温度。而不会像PID那样子震荡,避免使用的时候被烫伤。
不过我不清楚具体是怎么实现的。

我只是提供了电机控制的接口(开关停),传感器接口(水温、流量等),然后接入网关,让水阀能够运动。

我个人感觉水温的迟滞性很大,用PID效果不好。

网友:
加热元件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