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STM32H7使用QSPI外接W25Q16,QSPI接线方式的指令列表里面没有擦除指令的问题

楼主(2020-03-26):
像W25Q64,W25Q256里面都有明确的表示:

而W25Q16这里却没有,QSPI方式的指令只有这几种:

针对这个问题,我的理解,直接就按照W25Q16这里说明配置即可:

1-1-1:指令阶段使用1个IO,地址阶段使用1个IO,数据阶段也是使用1个IO配置即可:

网友A:
我在使用H750时,使用两个16bit的SDRAM组成32bit带宽做GUI显存,LTDC刷屏到LCD里。然后同时初始化了NAND接口和QSPI接口,我现在只要将代码放入双bank的QFLASH里,然后做内存映射模式运行就会导致闪屏。也就是说NAND和QSPI只能选其一。不清楚版主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使用H750时,使用两个16bit的SDRAM组成32bit带宽做GUI显存,LTDC刷屏到LCD里。然后同时初始化了NAND接 ...

没有这么玩过。

网友B(2020-05-23):
QPI和QSPI是不同的。
QPI是所有传输阶段都是四线。而QSPI传输CMD阶段实际是一线。

网友:
QPI和QSPI是不同的。
QPI是所有传输阶段都是四线。而QSPI传输CMD阶段实际是一线。

对,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