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类浮点异常操作会导致HardFault?

楼主(2020-03-26):
设备运行几天后,总会莫名其妙的进入HardFault异常中断。根据HardFault中记录的SCB寄存器显示,SCB->CFSR=0x00008200,查M4权威手册发现这是个总线错误,具体的错误标志位是LSPERR
,解释为“Floating point lazy stacking error”,而BFAR的值每次都不同,但从汇编界面中指向的内容都是一致的,全部是“MOVS r0,r0”。查询故障前程序指针附近的代码,有一半的记录显示确实是进行了浮点的操作,另外一半记录显示在申请动态内存的时候,代码似乎没看出啥问题,因为这个函数会一直在调用。
请见硬汉哥是否也遇到过类似的故障?

网友A:
mdk调试组件里面的hardfault reports显示的什么
这里特别注意一点:
使用硬件FPU一定要注意一点,浮点变量的地址必须要4字节对齐,这个是强制要求的。如果不使用硬件浮点,不用对齐,没关系,因为M内核支持非对齐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调试组件里面的hardfault reports显示的什么
这里特别注意一点:
使用硬件FPU一定要注意一点,浮点变 ...

因为设备跑好几天后才出现异常,所以没有用仿真器,无法查看hardfault reports,只是把故障记录在了内部FLASH中,异常后再仿真看记录。
纠正个错误,刚才看权威记录走眼了,SCB->CFSR=0x00008200的错误标志位为PRECISERR,解释为“Precise data access error”,个人理解为进入异常前执行的指令出现了错误,怀疑可能还是回到了内存溢出的原点,跟浮点单元可能没啥关系,之前排查的方向跑偏了。
可以排除浮点对齐操作,因为故障制造了一个未对齐的浮点操作,发现UNALIGNED位会置1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设备跑好几天后才出现异常,所以没有用仿真器,无法查看hardfault reports,只是把故障记录在了内部F ...

嗯,基本是就是这方面的问题了。运行阶段排错可以考虑下Ozone

SEGGER的Ozone调试组件新增的快照功能,超级实用,解决随机性死机的利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4967&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