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xx-link有没有哪里可以快速看到stm32的内部ID号的?

楼主(2020-03-26):
使用stlink或者jlink的时候,有没有插上接口就可以看到空白stm32 mcu的ID序列号的地方?

网友A:
STM32CubeProg,J-Flash,MDK等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CubeProg,J-Flash,MDK等都可以。

我操作了一下子,没有看到MCU内部的24位16进制的ID号? 是不是需要其他的某个菜单下面?
st的cube里面可以看到12位,还有12位看不到。 mdk中也没有查到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操作了一下子,没有看到MCU内部的24位16进制的ID号? 是不是需要其他的某个菜单下面?
st的cube里面可 ...

楼主:
求一个jlink的方法。 我使用jflash操作读取指定地址,读不出来。。。。

楼主:
你这个截图是说明,你的jlink也读不出来0x1ff1e800的UID?

另外,我看到F7、H7的mcu的UID地址是1ff0f420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截图是说明,你的jlink也读不出来0x1ff1e800的UID?

另外,我看到F7、H7的mcu的UID地址是1ff0f4 ...

H7的ID地址是我截图里面的。

网友B:
2个仿真器都有接口可以调用,可以写个软件自动读取

网友:
引用 网友B:
2个仿真器都有接口可以调用,可以写个软件自动读取

是的,用户自己读取也方便,STM32CubeProg的上位机接口是开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