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注释无关代码程序挂死

楼主(2020-03-26):
原程序本来能正常运行,为了优化代码,注释/删除某些无关的变量或者几行,程序就运行不起来了。

请问哪位有经验的大神知道这是啥原因么……

网友:
这种比较神奇的问题,原因往往比较简单,从main函数开始,所有程序先注释掉,逐步开启,锁定出问题的具体位置。

一般来说,特别注意HAL库的外设句柄中参数成员的配置,最好将句柄清零,防止作为局部变量时,没有配置的成员还是个随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