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 多路DMA的时序问题?

楼主(2020-03-27):
如果4路SPI采用DMA传输,优先等级一样,是一路DMA完成了才开始另外一路DMA。。。。?还是4路DMA数据同时采集完成,然后再处理呢?

网友A:
同一个DMA的不同Stream有执行顺序的,不同DMA的话,如果在总线矩阵上没有使用相同通路,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DMA的不同Stream有执行顺序的,不同DMA的话,如果在总线矩阵上没有使用相同通路,不影响。

膜拜,谢谢硬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