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RTOS简易教程] RTOS V1 V2的性能有差别吗

楼主(2020-03-27):
单片机是STM32F302,72M,是从MDK里勾选的CMSIS RTOS2 RTX5。
因为项目对性能和实时性有一定的要求,需要高频的执行一些任务,然后在性能上就遇到了瓶颈。
我用事件记录器来测试,发现事件标志传递到等待的任务,需要130us左右的切换时间,如果不用事件标志,只用30us左右。
这样的开销会很显著的降低任务执行的速度,显然是不能接受的。我试过将tick频率调低,任务切换时间能少20us左右,但这还是不够。
据说RTOS V2比V1臃肿不少,不知道V1在这方面能不能更快呢,希望有用过的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基于V7开发板的最新版RTX4 V4.81.1程序模板,不使用CMSIS-RTOS封装层,继续保持超强战斗力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555&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于V7开发板的最新版RTX4 V4.81.1程序模板,不使用CMSIS-RTOS封装层,继续保持超强战斗力
http://www.arm ...

非常感谢。不知道有对比过RTX4和RTOS2的性能吗,去了封装层的RTX4真的会快一些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不知道有对比过RTX4和RTOS2的性能吗,去了封装层的RTX4真的会快一些么?

是的,飞一般的感觉。

【持续更新】RTX, uCOS-II, FreeRTOS embOS, uCOS-III的实时性对比[RTX完爆其它OS]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531&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