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对话框中使用gif总是闪烁

楼主(2020-03-27):
想在对话框中用image控件显示gif,但是总是闪烁。请问怎么正确重绘啊

loadingDLG.c

网友A:
用GUI_DrawBitmap看看闪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GUI_DrawBitmap看看闪不

不使用对话框,直接用IMAGE_CreateEx()、IMAGE_SetGIF()就不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使用对话框,直接用IMAGE_CreateEx()、IMAGE_SetGIF()就不闪。

直接使用位图在对话框的WM_PAINT绘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使用位图在对话框的WM_PAINT绘制看看。

不是位图,是gif格式直接保存的c数组。怎么可以使用位图函数绘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位图,是gif格式直接保存的c数组。怎么可以使用位图函数绘制

bmpcvt转换下即可,测试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bmpcvt转换下即可,测试下先

用位图绘制不会闪。你可以仿真一下我提供的文件,看一下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位图绘制不会闪。你可以仿真一下我提供的文件,看一下现象

位图不闪,就用位图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图不闪,就用位图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