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DC] 目前做800x600的LCD应用有哪些方案?

楼主(2020-03-28):
我想DIY个能联网的台历,LCD屏幕分辨率800x600左右,RGB接口,外挂SDRAM,一些常用的传感器等。计算能力至少是一颗STM32F7吧。
目前方案呢,我能想到的,
跑RTOS的话就ST的F7/H7系列,i.max系列,
如果直接上应用处理器跑linux的话,芯片就是2440,i.max系列,全志的Axx。

还有其他的热门方案吗?大佬们有什么建议呢?

网友A:
一颗ESP32绰绰有余,不仅能联网还能智能语音控制。

LCD屏就有点low,你应该上电子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颗ESP32绰绰有余,不仅能联网还能智能语音控制。

LCD屏就有点low,你应该上电子纸。

嗯 联网和语音部分交给ESP32
但还想做漂亮的界面,刷新率要足够高,电子纸不太合适。

BTW如果能上linux就更方便了,语音网络屏幕一次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联网和语音部分交给ESP32
但还想做漂亮的界面,刷新率要足够高,电子纸不太合适。

这么说,你买个300块的平板支持1080p的,刷个APP不是更简单

无论是成本还是可维护性还是炫酷程度,比你这个强劲多了。

网友A:
我查了下,不止是强劲,是吊炸天,搞个联网台历就是小儿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下,不止是强劲,是吊炸天,搞个联网台历就是小儿科

有考虑过,但没办法增加传感器,比如温湿度,光强,IMU等扩展

所以才打算自己动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考虑过,但没办法增加传感器,比如温湿度,光强,IMU等扩展

所以才打算自己动手

现在大家的DIY全凭兴趣,完全不做调研。

这种牛叉的又超级便宜的蓝牙芯片了解下,平板配合这种东西可玩性非常高,整的好还真能做成产品卖,既满足了兴趣又有钱,何乐而不为。特别是这种小配件,你做的好的话,大家都可以买来玩,现在谁手头还没有个手机,很多旧手机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其实这就是小米一直在玩的小米生态,做各种小配件,各种物联小产品。

Silicon Labs发布蓝牙5.2芯片EFR32BG22,承诺高达5年以上纽扣电池供电,批量价格52美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251

Dialog半导体推出史上最小,功耗最低的蓝牙5.1芯片,大批量价格仅需0.5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57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大家的DIY全凭兴趣,完全不做调研。

这种牛叉的又超级便宜的蓝牙芯片了解下,平板配合这种东西可 ...

各种无线通信 平板都有了呀,不需要这种芯片吧。。。

如果配合平板的话,将DIY的外设板子直接连接安卓的usb口,应该更方便。然后交互就直接跑在Android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种无线通信 平板都有了呀,不需要这种芯片吧。。。

如果配合平板的话,将DIY的外设板子直接连接安卓 ...

。。。

我说的是配件可以用这些蓝牙芯片啊,比如你要测试屋内多个房间的参数,总不能平板一会搬到这里测试,一会搬到那里测试吧

上小米官网了解下,可以大大拓展思路。做个APP,将所有设备一键互联,非常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我说的是配件可以用这些蓝牙芯片啊,比如你要测试屋内多个房间的参数,总不能平板一会搬到这里 ...

以后每个消费产品都会带个无线模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后每个消费产品都会带个无线模块了

是的,我现在的买的各种点灯,智能音箱,家用电气啥的,都是一键互联,控制十分方便。

网友:
试试TKM32F499

网友:
我也看到TKM32F499了,8M RAM,接LCD绝佳,但是官方资料几乎没有,好像这是个LCD模块厂家,自研自用然后放出来芯片在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大家的DIY全凭兴趣,完全不做调研。

这种牛叉的又超级便宜的蓝牙芯片了解下,平板配合这种东西可 ...

是这个情况,玩玩可以,商用就算了

网友:
简单粗暴,LZ你更擅长哪个方案你就用哪个方案。你只是DIY不是做产品,没必要在方案上来纠结,直接干就是

网友:
800*600的硬件方案一大堆,明显的F429就可以玩了,网上的串口屏,全志方案,台湾,韩国系列的方案。我研究1080P的硬件方案都不少·

网友B:
哎,连STM32都没整明白的漂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连STM32都没整明白的漂过

把一个方向整牛逼就已经很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