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Prog] STM32CubeProgrammer V2.2.0无法编程OTP和OB区域,后解决

楼主(2020-03-28):
F4系列muc,我有一个HEX文件,包含0x08000000区域的代码,也有OTP区域(0x1ffff7800)的代码。
使用这个cubeprogram烧写,发现只有flash区域的代码进去了,OTP(一次性编程区域)区域和OB(选项字节)的代码没有进去。

然后,查看st的介绍网页,看到了新版本2.4.0。 使用后,发现这个问题解决了。 包含多个区域的hex文件,可以一次性都编程进去了。

网友A:
添加OB编程算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OB编程算法了吗

不用管算法。 OTP和OB区的算法肯定和flash区不一样。 cubeprogram自己处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管算法。 OTP和OB区的算法肯定和flash区不一样。 cubeprogram自己处理了。

哪里有说自动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说自动处理的。

由于cubeprogram支持命令行模式操作ob什么的,相对复杂,一般人不适合用。 我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
我的代码是mdk编译的,项目里面直接包含了OTP和OB代码设定。 这样子,生成的HEX文件就包含多个地址片区。参见我的截图说明。
下载的时候,使用的是第一个菜单下载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cubeprogram支持命令行模式操作ob什么的,相对复杂,一般人不适合用。 我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
我 ...

这就回到你楼主位的老问题了,OB选项字节编程也需要算法的,并不是你设置Flash下载就可以自动编程的。

看此贴:
使用批处理实现内部flash,外部flash等多个地址hex文件合并,再通过CubeProg同时下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166

网友:
终于看明白你楼主位的问题了,你楼主位的描述不是在咨询问题,是个结论。。。。

看来选项字节和OTP做了自动编程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