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H743ZI] Nucleo H743ZI 下载程序失败的问题

楼主(2020-03-28):
新购买了Nucleo H743ZI 开发板,上面搭载的是stlink v3,但是我链接如图所示:
只连接CN1上面的靠近stlink的usb时,MDK中不能识别stlink 自然也不可以下载程序,(JP2的连线按照官方指南选择跳线为stlink供电了)这个问题好久都不能解决,
偶然间发现当将下面的usb也插上的时候(CN13)

这种时候就一切正常了,很疑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要是一直插两根线很不方便呀,
想请教大家。难道是单个usb供电不足吗?另外这个Nucleo H743ZI 一共有两版目前使用的是第二版 stlinkv3 第一版是stlinkv2

网友A:
这个要看下NUCLEO板子新版的说明书了,我用的还是老版的,用的STLINK V2.1,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下NUCLEO板子新版的说明书了,我用的还是老版的,用的STLINK V2.1,没有这个问题。

好的,我再看看,谢谢

楼主:
搞了一圈原来是线的问题,换了其他的线就好了,但是这个问题实在是太诡异了。用这个线还可以给stlinkv3烧录固件但是就是下载不了程序,简直像是有魔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