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光照传感器移植到FreeRTOS后串口输出这样的信息,求大神指教

楼主(2020-03-28):
BH1750FVI Ok (0x46)
当前测量模式 = 2
3402823669209384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Ambient Light = 3402823669209384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lux
BMP085 Ok (0xEE)
Temp = 0.0 ℃, Press = 0.236 KPa Avg = 0.236 KPa
BH1750FVI Ok (0x46)
当前测量模式 = 2
3402823669209384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Ambient Light = 3402823669209384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lux
BMP085 Ok (0xEE)
Temp = 0.0 ℃, Press = 0.236 KPa Avg = 0.236 KPa
BH1750FVI Ok (0x46)
当前测量模式 = 2
3402823669209384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Ambient Light = 3402823669209384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lux
BMP085 Ok (0xEE)
Temp = 0.0 ℃, Press = 0.236 KPa Avg = 0.236 KPa
BH1750FVI Ok (0x46)
当前测量模式 = 2
3402823669209384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Ambient Light = 3402823669209384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lux
BMP085 Ok (0xEE)
Temp = 0.0 ℃, Press = 0.236 KPa Avg = 0.236 KPa
BH1750FVI Ok (0x46)
当前测量模式 = 2
3402823669209384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Ambient Light = 3402823669209384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lux
BMP085 Ok (0xEE)
Temp = 0.0 ℃, Press = 0.236 KPa Avg = 0.236 KPa
BH1750FVI Ok (0x46)
当前测量模式 = 2
3402823669209384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Ambient Light = 3402823669209384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lux

网友A:
没有移植好,参考用这个例子做模板,将DS18B20任务改你这个光照传感器任务即可
V5或者V6都有这么一个例子,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移植好,参考用这个例子做模板,将DS18B20任务改你这个光照传感器任务即可
V5或者V6都有这么一个例子 ...

因为要加显示,我是用V5-347-FreeRTOS实验_FreeRTOS+STemWin+FatFS综合,这个例子移植的,移植后就出现这种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移植好,参考用这个例子做模板,将DS18B20任务改你这个光照传感器任务即可
V5或者V6都有这么一个例子 ...

为方便使用lcd屏幕,我是用:V5-347-FreeRTOS实验_FreeRTOS+STemWin+FatFS综合  这个例子移植的,移植后就出现了上面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方便使用lcd屏幕,我是用:V5-347-FreeRTOS实验_FreeRTOS+STemWin+FatFS综合  这个例子移植的,移植后 ...

先用我这个例子做验证,看看加上后是否有问题,然后将我这个例子的实现方案整到这个综合里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我这个例子做验证,看看加上后是否有问题,然后将我这个例子的实现方案整到这个综合里面即可。

在DS18B20的那个例子上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DS18B20的那个例子上没有问题

然后再尝试将其整到你这个综合点的例子上,最近关键的就是bsp_dwt.C文件和bsp.C文件对dwt的初始化。

网友(2021-10-19):
这个是DOUBLE除以0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