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关于浮点运算中除数为0或者NaN非数值的情况,大家有什么好的处理思路

楼主(2020-03-29):
DSP库里面当前只有一个信噪比的函数做了简单处理,仅仅是简单处理,判断除数是否为NAN值0x7FC00000(NaN的一种情况)。

大家在使用有什么好的建议。

float arm_snr_f32(float *pRef, float *pTest, uint32_t buffSize)
{
  float EnergySignal = 0.0, EnergyError = 0.0;
  uint32_t i;
  float SNR;
  int temp;
  int *test;

  for (i = 0; i < buffSize; i++)
    {
           /* Checking for a NAN value in pRef array */
          test =   (int *)(&pRef[i]);
      temp =  *test;

          if (temp == 0x7FC00000)
          {
                          return(0);
          }

          /* Checking for a NAN value in pTest array */
          test =   (int *)(&pTest[i]);
      temp =  *test;

          if (temp == 0x7FC00000)
          {
                          return(0);
          }
      EnergySignal += pRef[i] * pRef[i];
      EnergyError += (pRef[i] - pTest[i]) * (pRef[i] - pTest[i]);
    }

        /* Checking for a NAN value in EnergyError */
        test =   (int *)(&EnergyError);
    temp =  *test;

    if (temp == 0x7FC00000)
    {
                  return(0);
    }

  SNR = 10 * log10 (EnergySignal / EnergyError);

  return (SNR);

}

ps:IEEE 754-1985中,用指数部分全为1、小数部分非零表示NaN

楼主:
matlab的处理:

网友A:
实际用MDK发现除数为0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实测STM32F4/F3/F1没问题,F0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用MDK发现除数为0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实测STM32F4/F3/F1没问题,F0不行

谢谢帮忙测试。

网友B(2023-10-09):
#define UTILS_IS_NAN(x)                ((x) != (x))
#define UTILS_NAN_ZERO(x)        (x = UTILS_IS_NAN(x) ? 0.0 : x)
可以用类似的宏定义实现,C语言里规定Nan!=Nan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fine UTILS_IS_NAN(x)                ((x) != (x))
#define UTILS_NAN_ZERO(x)        (x = UTILS_IS_NAN(x) ? 0.0 : x)
可 ...

谢谢分享。

网友C:
想复杂了,value != 0.0f 就可以了。
Floating Point to Hex Converter (gregstoll.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复杂了,value != 0.0f 就可以了。
Floating Point to Hex Converter (gregstoll.com)

0对应的是全0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类似的问题。 曾经 用   H7 做大量浮点运算,根据结果显示波形。极少情况下,会出现结果超级大,波形跑到显示区外,死机了。实在找不出原因,只能在显示波形之前,判断一下,是否超出范围,超出就强制赋个最大值再显示。    后来再没发现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