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esp8266wifi模块配对

楼主(2020-03-29):
esp8266wifi模块配对怎么弄啊,小白在线求大佬指教,急,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有。

网友A:
简单易用些,创建wifi热点,设备端去连接。

高端玩法wifi mesh没整过,乐鑫官网有,你可以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易用些,创建wifi热点,设备端去连接。

高端玩法wifi mesh没整过,乐鑫官网有,你可以研究研究。

32单片机wifi模块配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32单片机wifi模块配对呢

一样。AT指令控制而已。

网友:
我们的做法是,SN跟它默认连的热点有逻辑关系,扫码后自动建一个对应的热点,实现批量配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