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教程] Linux下使用 Jflash 烧录 H7 APP

楼主(2020-03-29):
Linux 下自行安装 J-Flash 工具
JFlash 下载 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jlink/

在终端或者启动菜单里面运行:
JFlashLiteExe
MCU 及烧录配置
Device ->  STM32H743II

Interface -> SWD

Speed -> 200Khz(默认速率就行,如果默认速率不能烧录成功请修改为 200Khz)

选择烧录文件
Data file -> 选择本地的 boot 文件(如果本地文件名显示有乱码。请复制源文件并重命名新的文件。同时计算校验和对应源文件有没有出现数据不一致的问题。文件名乱码会影响烧录)

Prog. addr -> 0x08020000(注意此处的地址是根据工程文件里面的地址确定的。如果后续有下载失败或者已经请检查工程文件里面的地址是否有变动。
烧录地址配置文件路径:H7-TOOL_STM32H7_App/Project/MDK-ARM(uV5)/project.uvprojx 第 10 行)

擦除和烧录
Erase Chip -> 会显示擦除进度等信息

Program Device -> 会显示烧录进度等信息

至此烧录完成。如果没有自动重启请手动断电重启。如果有报错或下载失败,请根据错误查找问题。欢迎反馈问题。

楼主:
仓库里面发行的 APP 文件是中的版本号的括号是中文下的吧。在 JFlash 里面识别成乱码。希望以后发行的 APP 固件改下划线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