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 DAC8563/8562原理图,正负10V输出,双通道,16bit分辨率,满足8563最高时钟下运行

楼主(2020-03-30):
本周将发布H7的SPI DMA方式驱动DAC8563的案例和配套教程,将参数资料整理下。

淘宝:链接

原理图:
【安富莱】D077-5_DAC8563

产品规格:
1、供电电压 : 2.7 - 5.5V  【3.3V供电时,输出电压也可以到正负10V】
2、通道数: 2路  (通过1片DAC8563实现)
3、输出电压范围 : -10V ~ +10V    【客户可以自己更改为 0-10V输出范围。使用烙铁切换2个焊点即可,无需更换元器件】
4、输出驱动能力:带运放驱动,最大输出电流10mA。负载电阻>1K欧姆
5、分辨率: 16位
6、功耗 :  小于20mA
7、MCU接口 :高速 SPI (50M) 支持 3.3V和5V单片机
8、DAC输出模拟带宽:350KHz
9、DAC输出响应: 10uS 到 0.003% FSR

产品特点:
1、输出和供电电压无关;模块内带正负12V升压电路。
2、自适应单片机的电平(2.7 - 5V 均可以)
3、输出电压可抵达正负10V
4、上电时缺省输出0V (在软件未启动时)
5、引出正负12V电源排针,方便客户使用。

提示:
1、DAC8562和DAC8563完全兼容,区别仅仅在于CLR引脚有效时,DAC8562数据设置为0, DAC8563数据设置为32767。注意这是DAC的内部数据,不表示输出电压。 对于-10 ~ +10V输出的模块,DAC8562输出-10V, DAC8563输出0V。
2、无论是用DAC8562还是DAC8563芯片,只要软件不启动,本模块输出电压缺省状态都是0V。
3、CLR脚悬浮时,电压在1.9V左右,容易受到干扰导致输出被清零。因此即使不用CLR控制功能,这个CLR脚也需要接固定电平(推荐接GND)。CLR是边沿触发,仅在下降沿信号出现执行清零。

效果:

网友:
我们也在用

网友:
有基于H7TOOL的控制脚本文件没

网友:
感谢呀 ,需要参考使用

网友A(2022-07-06):
请问下,为什么我使用3.3V供电没法输出5V最大?65535最大只能到3.3V,但是32768却是到2.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为什么我使用3.3V供电没法输出5V最大?65535最大只能到3.3V,但是32768却是到2.5V的。

你用的是我们的模块不,如果是我们的模块,不太正常。

我们这个模块做了放大处理了。

网友:
请教下硬汉师傅,这个原理图中DAC8563供电是GM6155  ADJ版本提供的5.5V,为什么不直接用5V?模块上虽说用的是GM6155的ADJ版本,但是实测输出电压也是5V左右。这里可以直接用GM6155的5V版本吗?当时设计DAC8563的供电用5.5V是出于什么初衷呢?

网友(2022-09-20):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为什么我使用3.3V供电没法输出5V最大?65535最大只能到3.3V,但是32768却是到2.5V的。

运放供电问题,或者输出使用的运放不是轨到轨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