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Wizard] AppWizard导出代码的时候,记得点击Export & Save即可

楼主(2020-03-30):
刚开始搞这个软件的时候,容易找不到代码,点击导出就可以看到代码了

导出后生成的代码在Source文件夹: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c) 1996 - 2020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File        : APPW_MainTask.c
Purpose     : APPWIZARD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END-OF-HEADER------------------------------
*/

#include "Generated/Resource.h"

/*********************************************************************
*
*       MainTask
*/
void MainTask(void) {
  //
  // Setup configuration dependent pointers
  //
  APPW_X_Setup();
  //
  // Initialize AppWizard
  //
  APPW_Init(APPW_PROJECT_PATH);
  //
  // Create initial screen...
  //
  APPW_CreateRoot(APPW_INITIAL_SCREEN, WM_HBKWIN);
  //
  // ...and keep it alive
  //
  while (1) {
    while (GUI_Exec1()) {
      APPW_Exec();
    }
    APPW_Exec();
    GUI_Delay(5);
  }
}

/*************************** End of file ****************************/

网友A:
我看说明书stm32为例子 做的说明,为什么不是st先放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说明书stm32为例子 做的说明,为什么不是st先放出来呢,?

比较墨迹,这些年一直都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说明书stm32为例子 做的说明,为什么不是st先放出来呢,?

估计ST是把重心放到TouchGFX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ST是把重心放到TouchGFX上了

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这样,比别家晚几个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这样,比别家晚几个月。

喔喔,原来是这么回事

网友C(2021-03-29):
linking...
..\OBJ\Templat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APPW_CreateRoot (referred from appw_maintask.o).
..\OBJ\Templat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APPW_Exec (referred from appw_maintask.o).
..\OBJ\Templat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APPW_Init (referred from appw_maintask.o).
..\OBJ\Templat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APPW_SetData (referred from appwconf.o).
..\OBJ\Templat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APPW_SetpfInitText (referred from appwconf.o).
..\OBJ\Templat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WM_OBJECT_BOX_Create (referred from id_screen_00.o).
..\OBJ\Templat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WM_OBJECT_ROTARY_Create (referred from id_screen_00.o).
..\OBJ\Templat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WM_OBJECT_WINDOW_Create (referred from id_screen_00.o).
..\OBJ\Templat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acDARK_Rotary_BG_Gray_80x80 (referred from id_screen_00.o).
..\OBJ\Templat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acDARK_Rotary_Marker_Blue_16x5 (referred from id_screen_00.o).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Finished: 1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10 error messages.
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nking...
..\OBJ\Templat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APPW_CreateRoot (referred from appw ...

这几天我发个模板给大家参考。

网友D:
APPWIZARD+emwin6.1教程什么时候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PWIZARD+emwin6.1教程什么时候出?

第3版emWin教程做了两章,忙其他的去了,这两天恢复继续更新。

网友D:
我用appwizard,怎么控件拖不上去?

网友E(2023-07-19):
引用 网友C:
linking...
..\OBJ\Templat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APPW_CreateRoot (referred from appw ...

请问你的问题有解决吗,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移植了硬汉哥的例程的Include也还是报一样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的问题有解决吗,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移植了硬汉哥的例程的Include也还是报一样的错误。

解决了,是没有添加“GUI_CM4F_L.lib”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