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普通RS232串口,跑115200波特率时,线缆长度可以到多少米?

楼主(2020-03-30):
哪位大侠做过类似的产品?
115200波特率下,232串口的线缆(普通双绞线)多少米以内可以稳定传输?  比如3米? 5米?

网友:
找根网线5米的,就可以方便的测试。

网友:
再稳定的传输,也有数据错漏的时候,无论什么条件,软件纠错容错是必须的

网友A:
还真试过 也就五六米那样 具体情况差异大  其中最长试过9600波特率十几米, 距离长点建议用RS422 电气接口用RJ45-8P 网线做电缆  贵不了多少···  我试过250KBIT的DMX512 五六十米都没问题。。楼上说的软件校验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试过 也就五六米那样 具体情况差异大  其中最长试过9600波特率十几米, 距离长点建议用RS422 电气接口 ...

115200波特率,我这边的实际距离大概是3米。 如果你那边试过5米都没有问题,我就可以采用了。

网友:
我估计115200应该在10-30米左右,5米延长线是常见的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