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emWin的三个问题

楼主(2020-03-30):
1、怎样才能在框架窗口的标题栏里加入图片,比如在标题栏最左侧加入图标,然后后面显示文本,就像windows系统里的那些窗口那样?
2、给框架窗口发消息,使用的句柄是框架窗口的还是其子窗口的?
3、删除框架窗口,使用的句柄是框架窗口的还是其子窗口的?

网友A:
1、emWin参考手册的皮肤章节开头有个例子
2、客户区窗口。
3、框架窗口的句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emWin参考手册的皮肤章节开头有个例子
2、客户区窗口。
3、框架窗口的句柄。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