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前端] HTML中include file的用法<!-- #include PathType = FileName -->

楼主(2020-03-30):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62c1f1401011nct.html

<!-- #include PathType = FileName -->
参数
PathType
将 FileName 的路径类型。路径可为以下某种类型:

路径类型 含义
文件 该文件名是带有 #include 命令的文档所在目录的相对路径。被包含文件可位于相同目录或子目录中;但它不能处于带有 #include 命令的页的上层目录中。
虚拟 文件名为 Web 站点上虚拟目录的完整虚拟路径。

FileName

指定要包含的文件名。FileName 必须包含文件名扩展,而且必须将文件名用引号 (") 引起来。

注释
包含 #include 命令的文件必须使用映射到 SSI 解释器的文件扩展名;否则,Web 服务器将不处理该命令。默认情况下,扩展名 .stm、.shtm 和 .shtml 将映射到解释器 (Ssinc.dll)。如果安装了 Internet 服务管理器,则可以修改默认扩展映射并添加新的映射。请参阅设置应用程序映射。被包含的文件可具有任何文件扩展名,但建议赋予它们 .inc 扩展名。

示例
<!--被包含文件与父文件存在于相同目录中。 -->
<!-- #include file = "myfile.inc" -->

<!--被包含文件位于脚本虚拟目录中。 -->
<!-- #include virtual = "/scripts/tools/global.inc" -->

include file 与include virtual的区别

1。#include file 包含文件的相对路径,#include virtual包含文件的虚拟路径。
2。在同一个虚拟目录内,<!--#include file="file.asp"-->和<!--#include virtual="file.asp"-->效果是相同的,但假设虚拟目录名为myweb,则<!--#include virtual="myweb/file.asp"-->也可以通过调试,但我们知道<!--#include file="myweb/file.asp"-->是绝对要报错的。
3。如果一个站点下有2个虚拟目录myweb1和myweb2,myweb1下有文件file1.asp,myweb2下有文件file2.asp,如果file1.asp要调用file2.asp,那么在file1.asp中要这样写:<!--#include virtual="myweb2/file2.asp"-->,在这种情况下用#include file是无法实现的,用<!--#include file="myweb2/file2.asp"-->必然报错。相反,在myweb2的文件中包含myweb1中的文件也是一样。如果该被包含文件在某个文件夹下面,只要在虚拟路径中加上该文件夹即可。
4。不论用#include file 还是 #include virtual,在路径中用“/”还是“\”或者二者交叉使用都不会影响编译效果,程序会顺利执行。
5。以上情况不适用于2个站点文件的相互调用,而且在同一个站点内,<!--#include file="file.asp"-->和<!--#include virtual="file.asp"-->等效,但假设站点名为website,使用<!--#include virtual="website/file.asp"-->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