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29串口接收 数据不对,如何去除ttl电平的串扰?

楼主(2020-03-30):
版主,各位高手

我的新号板采集的数据通过ttl电平usart直接和F429的usar引脚连接。
信号板有感应线圈。有时候发现数据异常。

串口的速率是115200

之前解决的了信号板的串口发送时,丢数据的问题。

现在发现F429的串口接受的数据不对。

用示波器看过波形,上升沿有跳动。

如何去除TTL电平上的跳动干扰。

串匹配电阻可以吗?

网友:
光耦隔离是否合适,如果你的信号板本身发送就有问题,那就不好整了。

楼主:
嗯。今天早上做了一个对比试验
信号板的串口数据,同时,给F429(TTL电平传输)和PC机的串口(RS232传输)

对比数据
在线仿真发现F429的串口数据会接收到不正确的码 但是pc串口的上位机程序实时显示的数据都很正常。

简单说一下信号,
信号采集的数据AD最小值为15000,工作是状态有感应信号会更大。

我在电脑上看到的实时数据,都对。

但是429接收的数据,竟然有400,1000,5000多这样的数据。

429本身串口有什么抗干扰的功能吗?

谢谢@eric2013
如下图1是电脑实时显示的,图2是429仿真在线发现的异常数据(我开了一个小buffer,存入已经采集的数据)

图一

图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今天早上做了一个对比试验
信号板的串口数据,同时,给F429(TTL电平传输)和PC机的串口(RS232传输) ...

那有必要做下光耦隔离试试。

楼主:
@eric2013
问题饶了一大圈。
我最最后怀疑到波特率的问题了。
我用示波器测了信号板串口115200,设置的也是115200
F429的芯片我设置的是115200,但是测量出来的波特率是123400.

F429 串口工作时钟偏差是哪里引起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波特率不匹配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