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SEGGER官网常用软件镜像下载JLINK,Embedded Studio,SystemView,Ozone,J-Scope等(2022-11-39)

楼主(2020-03-31):
注意:下载不正常的话,请鼠标右击附件“复制链接地址”,然后粘贴到迅雷等下载器来下载。

JLINK(2021-04-11升级):

JLink_Windows_V684a.exe (48.52MB)
JLink_Windows_V688c.exe (49.00MB)
JLink_Windows_V692.exe (49.45MB)

JLink_Windows_V696.exe (51.01MB)
JLink_Windows_V700.exe (51.03MB)

Ozone 64bit和32bit(2021-02-21升级)

Embedded Studio 64bit和32bit(2022-11-30升级)
Setup_EmbeddedStudio_ARM_v520_linux_x64.tar.gz (620.11MB)
Setup_EmbeddedStudio_ARM_v520_linux_x86.tar.gz (661.41MB)
Setup_EmbeddedStudio_ARM_v520_macos_x64.dmg (722.07MB)
Setup_EmbeddedStudio_ARM_v520_win_x64.exe (497.01MB)
Setup_EmbeddedStudio_ARM_v520_win_x86.exe (486.90MB)

Setup_EmbeddedStudio_ARM_v710_win_x64.exe (242.34MB)

SystemView 安装版64bit和32bit(2021-02-21)

SystemView 绿色版64bit和32bit(2021-02-21)

J-Scope
安装J-Scope后,打开此软件,按键盘F11就可以看官网手册

Embedded Studio各种Pack软件包
打开Embedded Studio后,点击菜单tools -> Manually  Instally Packages 导入即可

楼主:
Segger的软件包也开始提供镜像下载。

网友:
虽然帖子没通过,但是支持

网友:
软件更新的这么勤快

网友:
感谢硬汉  不用再爬墙了

楼主:
Embedded Studio升级到V4.52

2020-04-02

网友A:
还是Setup_EmbeddedStudio_ARM_v450_win_x64.exe,求新版的64位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Setup_EmbeddedStudio_ARM_v450_win_x64.exe,求新版的64位程序

已经更新。

网友A: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可以了。

网友:
谢谢硬汉哥分享,准备试试看,导入keil工程

网友:
想请教一下硬汉哥,es直接安装后,导入keil的工程就行了吗?不用安装额外的pack吗?我导入就就编译报错了
Rebuilding ‘NL_6A_Bare’ from solution ‘NL_6A_Bare’ in configuration ‘AC5 External’
  Assembling ‘startup_stm32f103xe.s’
  Compiling ‘W5500.c’
  Compiling ‘Network.c’
  Compiling ‘can.c’
  Compiling ‘MCP2515.c’
    non-portable path to file '"MCP2515.h"'; specified path differs in case from file name on disk [-Wnonportable-include-path]
  Compiling ‘mb.c’
  Compiling ‘cd4051.c’
  Compiling ‘ads1259.c’
  Compiling ‘dwt.c’
  Compiling ‘global.c’
  Compiling ‘input_io_sample.c’
  Compiling ‘io_driver.c’
  Compiling ‘middle.c’
  Compiling ‘led_driver.c’
  Compiling ‘fan_bsp.c’
  Compiling ‘crc16.c’
  Compiling ‘main.c’
    non-portable path to file '"W5500.h"'; specified path differs in case from file name on disk [-Wnonportable-include-path]
    non-portable path to file '"MCP2515.h"'; specified path differs in case from file name on disk [-Wnonportable-include-path]
  Compiling ‘gpio.c’
  Compiling ‘dma.c’
  Compiling ‘spi.c’
  Compiling ‘tim.c’
  Compiling ‘usart.c’
  Compiling ‘stm32f1xx_it.c’
  Compiling ‘stm32f1xx_hal_msp.c’
  Compiling ‘stm32f1xx_hal_gpio_ex.c’
  Compiling ‘stm32f1xx_hal_spi.c’
  Compiling ‘stm32f1xx_hal_spi_ex.c’
  Compiling ‘stm32f1xx_hal_tim.c’
    equality comparison with extraneous parentheses [-Wparentheses-equality]
    remove extraneous parentheses around the comparison to silence this warning
    use '=' to turn this equality comparison into an assignment
    equality comparison with extraneous parentheses [-Wparentheses-equality]
    remove extraneous parentheses around the comparison to silence this warning
    use '=' to turn this equality comparison into an assignment
    equality comparison with extraneous parentheses [-Wparentheses-equality]
    remove extraneous parentheses around the comparison to silence this warning
    use '=' to turn this equality comparison into an assignment
    equality comparison with extraneous parentheses [-Wparentheses-equality]
    remove extraneous parentheses around the comparison to silence this warning
    use '=' to turn this equality comparison into an assignment
    equality comparison with extraneous parentheses [-Wparentheses-equality]
    remove extraneous parentheses around the comparison to silence this warning
    use '=' to turn this equality comparison into an assignment
    equality comparison with extraneous parentheses [-Wparentheses-equality]
    remove extraneous parentheses around the comparison to silence this warning
    use '=' to turn this equality comparison into an assignment
    equality comparison with extraneous parentheses [-Wparentheses-equality]
    remove extraneous parentheses around the comparison to silence this warning
    use '=' to turn this equality comparison into an assignment
    equality comparison with extraneous parentheses [-Wparentheses-equality]
    remove extraneous parentheses around the comparison to silence this warning
    use '=' to turn this equality comparison into an assignment
    equality comparison with extraneous parentheses [-Wparentheses-equality]
    remove extraneous parentheses around the comparison to silence this warning
    use '=' to turn this equality comparison into an assignment
    equality comparison with extraneous parentheses [-Wparentheses-equality]
    remove extraneous parentheses around the comparison to silence this warning
    use '=' to turn this equality comparison into an assignment
    equality comparison with extraneous parentheses [-Wparentheses-equality]
    remove extraneous parentheses around the comparison to silence this warning
    use '=' to turn this equality comparison into an assignment
    equality comparison with extraneous parentheses [-Wparentheses-equality]
    remove extraneous parentheses around the comparison to silence this warning
    use '=' to turn this equality comparison into an assignment
    equality comparison with extraneous parentheses [-Wparentheses-equality]
    remove extraneous parentheses around the comparison to silence this warning
    use '=' to turn this equality comparison into an assignment
    equality comparison with extraneous parentheses [-Wparentheses-equality]
    remove extraneous parentheses around the comparison to silence this warning
    use '=' to turn this equality comparison into an assignment
  Compiling ‘stm32f1xx_hal_tim_ex.c’
    equality comparison with extraneous parentheses [-Wparentheses-equality]
    remove extraneous parentheses around the comparison to silence this warning
    use '=' to turn this equality comparison into an assignment
    equality comparison with extraneous parentheses [-Wparentheses-equality]
    remove extraneous parentheses around the comparison to silence this warning
    use '=' to turn this equality comparison into an assignment
    equality comparison with extraneous parentheses [-Wparentheses-equality]
    remove extraneous parentheses around the comparison to silence this warning
    use '=' to turn this equality comparison into an assignment
    equality comparison with extraneous parentheses [-Wparentheses-equality]
    remove extraneous parentheses around the comparison to silence this warning
    use '=' to turn this equality comparison into an assignment
    equality comparison with extraneous parentheses [-Wparentheses-equality]
    remove extraneous parentheses around the comparison to silence this warning
    use '=' to turn this equality comparison into an assignment
    equality comparison with extraneous parentheses [-Wparentheses-equality]
    remove extraneous parentheses around the comparison to silence this warning
    use '=' to turn this equality comparison into an assignment
  Compiling ‘stm32f1xx_hal_uart.c’
  Compiling ‘stm32f1xx_hal.c’
  Compiling ‘stm32f1xx_hal_rcc.c’
  Compiling ‘stm32f1xx_hal_gpio.c’
  Compiling ‘stm32f1xx_hal_rcc_ex.c’
  Compiling ‘stm32f1xx_hal_dma.c’
  Compiling ‘stm32f1xx_hal_cortex.c’
  Compiling ‘stm32f1xx_hal_pwr.c’
  Compiling ‘stm32f1xx_hal_flash.c’
  Compiling ‘stm32f1xx_hal_flash_ex.c’
  Compiling ‘system_stm32f1xx.c’
  Compiling ‘SEGGER_RTT.c’
  Assembling ‘HardFaultHandler.S’
  Compiling ‘SEGGER_RTT_printf.c’
  Compiling ‘stmflash.c’
  Compiling ‘SEGGER_HardFaultHandler.c’
  Linking ‘NL_6A_Bare.axf’
    L6200E: Symbol HardFault_Handler multiply defined (by HardFaultHandler.o and stm32f1xx_it.o).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1 error messages.
Build failed

网友A:
知道原因了,是hardfault.c文件不适合es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原因了,是hardfault.c文件不适合es平台

你的工程这两个文件里面的HardFault_Handler重复定义了

L6200E: Symbol HardFault_Handler multiply defined (by HardFaultHandler.o and stm32f1xx_it.o).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工程这两个文件里面的HardFault_Handler重复定义了

是的,我已经发现了。谢谢提醒

楼主:
升级JLINK驱动版本到6.70b

网友:
硬汉,4.52a都有更新了,怎么这么快~~

网友A:
期待硬汉能否分享一下4.52a有没有更新好的功能啊??官网看不到啥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硬汉能否分享一下4.52a有没有更新好的功能啊??官网看不到啥东西

小版本不更新了吧,好像意义不大,后面大版本了更新。

那个JLINK也是,这几天670a,670b,670c,太频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版本不更新了吧,好像意义不大,后面大版本了更新。

那个JLINK也是,这几天670a,670b,670c,太频 ...

嗯嗯,等到4.7版本,我来重装哈哈

网友:
现在keil iar es三个编译器并行~~

网友:
好像地址不对

楼主:
测试了下都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下都可以的。

我这边看地址都是
https://img.anfulai.cn/bbs 。。。
firefox、QQ浏览器、Edge 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看地址都是
https://img.anfulai.cn/bbs 。。。
firefox、QQ浏览器、Edge 都这样

经测试,下载是没有问题的。详情如下:

Firefox浏览器
版本号:75.0(64位)
效果:

QQ浏览器
版本号:10.5.2(3863)
效果:

Microsoft Edge
版本号:44.18362.449.0
效果:

另外,如果迅雷设置了下载接管,点击文件之后会直接弹出下载页面:

网友:
请问硬汉哥,我下载了4.52a的,论坛哪里可以上传??

网友A:
硬汉哥,为啥,6.12 的jlink可以下载hex,新版的6.80就不行,请指教下,谢谢

网友:
是不是d版jlink的缘故,新版jlink软件打击d版的jlink仿真器才导致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为啥,6.12 的jlink可以下载hex,新版的6.80就不行,请指教下,谢谢

还没有6.80吧,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有6.80吧,都可以。

不好意思,是6.7版本,
硬汉哥你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是6.7版本,

硬汉哥你看看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你这个咋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这个咋回事。

有可能是仿真器的问题吧,请问硬汉哥你们是哪里买的仿真器,能推荐吗?你们的Htool就是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仿真器的问题吧,请问硬汉哥你们是哪里买的仿真器,能推荐吗?你们的Htool就是太贵了。

SEGGER官网购买

网友:
妈呀,老贵了买不起啊612驱动用用算了

网友A:
英文硬汉哥,Embedded Studio安装新版本,会保留原来的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文硬汉哥,Embedded Studio安装新版本,会保留原来的设置吗?

后续装的安装包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续装的安装包还在。

我看也是,是独立安装的。和keil不一样,和iar类似

楼主:
增加J-Scope

楼主(2020-04-30):
升级JLNK驱动到6.72

网友:
无法替换是怎么回事,个人版不是能使用吗

网友:
请问,硬汉哥,怎么替换??

网友B:
硬汉,
我这边测试J-Scope,用HSS模式可以,
用RTT模式就不行,显示searching RTT Contorl Block,然后就失败了
是否可以指定RTT的地址??
--------------------------------------------------------------------------------------------------------------
我这边是用的gvm32-  cortex-m0的芯片,RTT的地址指定过,用RTT输出变量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
我这边测试J-Scope,用HSS模式可以,
用RTT模式就不行,显示searching RTT Contorl Block,然后 ...

M0也没问题的,多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M0也没问题的,多试试
硬汉
我的意思是RTT Viewer,里面RTT Control Block 可以指定地址,

j-Scope里面是否可以设置???????????

楼主:
升级JLINK和Ozone。

网友C(2020-06-05):
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下载Embedded Studio 64bit,下载完之后总是提示扫描病毒失败,什么情况,早上8点多的时候打开论坛页面要好久才能出来,现在好了,这是被攻击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下载Embedded Studio 64bit,下载完之后总是提示扫描病毒失败,什么情况,早上8点多 ...

Chrome的话,务必用Google官网下载版,这样下载就不会有病毒问题了,后面升级我把MD5校验码贴上,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楼主:
升级Ozone到V3.20a

楼主:
升级JLINK驱动到6.80b

网友:
SEGGER官网常用软件镜像下载JLINK,Embedded Studio,SystemView,Ozone

网友:
谢谢。。。官网一直下不下来。。。

楼主(2020-07-21):
更新JLINK驱动到6.82

楼主:
更新Ozone到最新的3.20c

网友A:
硬汉哥,新版本的4。52c可以上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新版本的4。52c可以上传吗

好的,晚上有时间整下。

楼主:
更新Embedded Studio到5.10

网友D(2020-08-29):
希望硬汉收录linux版本的工具,下载实在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希望硬汉收录linux版本的工具,下载实在太慢了。

好的,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希望硬汉收录linux版本的工具,下载实在太慢了。

已经收录Linux版本了。

楼主:
2020-09-11

更新Embedded Sutio的各大平台版本和JLINK6.84a

网友:
JLINK 6.84版本开始检测V9的D版了,固件也不好提取了。新的防盗版来了。

楼主:
更新Embedded Studio的Package下载。

网友A:
硬汉哥,能不能把jlink6.70的驱动帮忙下载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能不能把jlink6.70的驱动帮忙下载下~~

这个不大,从SEGGER官网获取这个版本的下载地址,复制到迅雷慢慢下载即可

网友:
硬汉哥,新版的驱动是不是不支持盗版的jlink?

网友:
楼主太太太厉害了,正好官方下了没下下来,速度太慢。。就看到这个贴了。。

网友:
反正我是下载不了,一直是硬汉这里下载

网友A:
使用6.84a,很香啊,今天居然可以使用了,daoban也行的

楼主:
升级Ozone到版本3.20e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使用6.84a,很香啊,今天居然可以使用了,daoban也行的

提示D版啊,你的固件没问题吗?

网友A(2020-09-29):
引用 网友E:
提示D版啊,你的固件没问题吗?

对,可以使用。。。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可以使用。。。很奇怪

大哥从哪里搞的固件啊?分享下呗。

网友:
@eric2013  硬汉,  如何下载支持4.5版本的pack包     现在官网都是要求支持5.10以上的版本了

网友F:
麻烦硬汉  把5.10b更新一下吧     下载太慢了几k每秒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麻烦硬汉  把5.10b更新一下吧     下载太慢了几k每秒   谢谢了

就下载当前分享的5.10a就行,5.10b没升级什么东西。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下载当前分享的5.10a就行,5.10b没升级什么东西。

那麻烦问下怎么下载支持   4.5版本的stm32 pack包      现在官网都是支持5.10版本以上的      4.5版本软件安装新版本pack报错安装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麻烦问下怎么下载支持   4.5版本的stm32 pack包      现在官网都是支持5.10版本以上的      4.5版本软 ...

4.5也可以使用这个软件包。

5.10的话,直接使用楼主位提供的5.10a即可。

网友:
硬汉哥,lpc1768需要emPackage 吗?官网找不到emPackage 的地方,另外,想lpc1768有两个不连续的SRAM,Embedded Studio可以配置都使用吗??keil iar配置比较简单的。

楼主:
升级Embedded Studio相关版本到5.20

网友G:
硬汉,看你教程J-scope 好像是不是V6.11m版的, V6.11m版的RTT模式显示浮点数有弄吗  HSS模式可以看float数据,但RTT模式显示不对,而且AC6不行

👆更正 RTT模式是可以显示浮点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硬汉,看你教程J-scope 好像是不是V6.11m版的, V6.11m版的RTT模式显示浮点数有弄吗  HSS模式可以看float ...

最好sprintf转换下。

楼主:
升级SystemView软件包到3.20

网友:
请问embos有源码吗?我看网上下载只有lib

网友(2020-10-29):
建议增加Embedded Studio PRO for Cortex-M Library Package 下载。目前最新版是2.42其中包含emWin V6.12d。该商业版本售价9980欧。

楼主(2020-12-11):
升级JLINK驱动到6.88C

楼主:
升级JLINK驱动到V6.92

楼主(2021-02-20):
升级JLINK驱动到V6.96

楼主:
升级SystemView到V3.30

楼主:
升级Ozone到3.22b

楼主:
更新速度太快了,等7.0了再上

楼主(2021-04-11):
更新电脑端驱动到V7.00

网友B(2021-05-11):
怎么不把RTT放这里? 这样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把RTT放这里? 这样方便些

安装了JLINK电脑端驱动后,RTT就在安装目录里面。

网友H:
可以更新一个Embedded Studio的镜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更新一个Embedded Studio的镜像么?

ES更新换代太快了,后来就不再更新了,晚上我处理下。

网友(2022-03-01):
Segger embedded-studio-arm 的 AUR 打包,可以避免 segger 下的一些软件包冲突问题,Arch 系用户直接在 AUR 下载安装,其他 Linux 可以参考 AUR 的 PKGBUILD 文件进行修改,

# Maintainer: kumen

pkgname="embedded-studio-arm"
pkgver=5.70a
pkgrel=1
pkgdesc="Segger Embedded Studio for ARM"
arch=('x86_64' 'i686' 'arm' 'aarch64')
makedepends=()
depends=('jlink-software-and-documentation')
optdepends=()
conflicts=()
url="https://www.segger.com/products/development-tools/embedded-studio/"
license=('Commercial')
options=(!strip)

source_x86_64=("Setup_EmbeddedStudio_ARM_v${pkgver/./}_linux_x64.tar.gz::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embedded-studio/Setup_EmbeddedStudio_ARM_v${pkgver/./}_linux_x64.tar.gz")
source_i686=("Setup_EmbeddedStudio_ARM_v${pkgver/./}_linux_x86.tar.gz::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embedded-studio/Setup_EmbeddedStudio_ARM_v${pkgver/./}_linux_x86.tar.gz")
source_arm=("Setup_EmbeddedStudio_ARM_v${pkgver/./}_linux_arm.tar.gz::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embedded-studio/Setup_EmbeddedStudio_ARM_v${pkgver/./}_linux_arm.tar.gz")
source_aarch64=("Setup_EmbeddedStudio_ARM_v${pkgver/./}_linux_arm64.tar.gz::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embedded-studio/Setup_EmbeddedStudio_ARM_v${pkgver/./}_linux_arm64.tar.gz")

md5sums_x86_64=('959c9c2d7a2d4940e8a394cc3c59a85e')
md5sums_i686=('dc93c4a0347eba5ab5710db24d7f28de')
md5sums_aarch64=('61468ccb38aeca184a5aba739e896f26')
md5sums_arm=('8759a755742f1977c10ccfdc1389910c')

prepare(){
        # Change src path name
        case ${CARCH} in
          "x86_64")
            mv arm_segger_embedded_studio_${pkgver/./}_linux_x64 embedded-studio-arm
            ;;

          "i686")
            mv arm_segger_embedded_studio_${pkgver/./}_linux_x86 embedded-studio-arm
            ;;

          "aarch64")
            mv arm_segger_embedded_studio_${pkgver/./}_linux_arm64 embedded-studio-arm
            ;;

          "arm")
           mv arm_segger_embedded_studio_${pkgver/./}_linux_arm embedded-studio-arm
            ;;
        esac
}

package() {
        install -dm755 "${pkgdir}/opt/SEGGER/Embedded-Studio-ARM" \
                    "${pkgdir}/usr/share/licenses/${pkgname}" \
                    "${pkgdir}/usr/bin/" \

        msg2 'Installing Embedded Studio ARM'
        "$srcdir"/embedded-studio-arm/install_segger_embedded_studio --copy-files-to ${pkgdir}/opt/SEGGER/Embedded-Studio-ARM/  --accept-license --no-upgrade

        msg2 'Instalation of binary files'
        ln -s /opt/SEGGER/Embedded-Studio-ARM/bin/emStudio "${pkgdir}/usr/bin/emStudio-ARM"
        ln -s /opt/SEGGER/Embedded-Studio-ARM/bin/emBuild "${pkgdir}/usr/bin/emBuild-ARM"

        msg2 'Installing desktop shortcut and icon'
        install -Dm 644 "${pkgdir}/opt/SEGGER/Embedded-Studio-ARM/bin/StudioIcon.png" "${pkgdir}/usr/share/pixmaps/${pkgname}.png"
        install -Dm644 /dev/stdin "$pkgdir/usr/share/applications/${pkgname}.desktop" <<END
[Desktop Entry]
Name=ARM Embedded Studio
Comment=Embedded Studio for ARM
GenericName=Embedded Studio ARM
Exec=env GDK_BACKEND=x11 emStudio-ARM %F
Icon=embedded-studio-arm
Path=/opt/SEGGER/Embedded-Studio-ARM/bin
Terminal=false
StartupNotify=true
Type=Application
Categories=Development
END

        msg2 'Instalation of license file'
        ln -s /opt/SEGGER/Embedded-Studio-ARM/html/License.htm "${pkgdir}/usr/share/licenses/${pkgname}/"
}

#
# makepkg --printsrcinfo > .SRCINFO
#

# vim: set ts=8 sw=8 tw=0 noet:

网友:
Embedded Studio 出了 RISC-V 的版本,也可以添加上。

网友(2022-06-10):
能上传一下新版本的Embedded Studio吗?官网实在太慢了

网友:
能更新一下Embedded Studio吗?官网下载实在太慢了

网友I(2022-09-27):
硬汉大佬,你的PACK包下载的的那个链接好像无法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硬汉大佬,你的PACK包下载的的那个链接好像无法下载了。

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rticle/1605195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rticle/1605195

感谢

网友J(2022-11-25):
楼主,SES导入cubemx生成的IAR 带freertos工程,报错如图  。请问怎么解决啊,然后我导入之前有个IAR工程模板,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SES导入cubemx生成的IAR 带freertos工程,报错如图。请问怎么解决啊,然后我导入之前有个IAR工程模板 ...

我知道了,是我IAR使用的freertos库文件是IAR,SES要选择GCC的portable的文件。替换之后就可以正常编译了。

网友(2023-01-03):
segger网站现在很难打开和下载了

网友:
这两天又恢复了,可以访问cn网站,更快

网友:
方便提供jlink linux rpm版本的镜像吗

网友(2024-01-09):
请问一下,我在SEGGER官网下载了JLINK,但是J-Scope在哪里,下载界面也没看到

网友K(2024-10-18):
连续下载了好几天的JLink最新驱动,都是下载失败,V810,有人能下载下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连续下载了好几天的JLink最新驱动,都是下载失败,V810,有人能下载下来吗?

挂个梯子试试。

网友K:
谢谢 下载下来了,本来想上传,发现论坛上传文件大小受限制,上转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 下载下来了,本来想上传,发现论坛上传文件大小受限制,上转不了

可以分享百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