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绕的负数四舍五入后取整?

楼主(2020-03-31):
输入:单精度浮点数
过程:小数位四舍五入

输出:16位有符号整数

有兴趣可以尝试下?

网友A:
这个问题,之前还专门发过两个讨论帖:

DSP库中浮点数转定点时四舍五入的处理思路,如果是正数加0.5,负数减0.5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149

浮点数的四舍五入C库函数round,roundf,roundl等使用说明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1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之前还专门发过两个讨论帖:

DSP库中浮点数转定点时四舍五入的处理思路,如果是正数加0.5,负 ...

两个方式,其中后者正负兼容:

float value = -1.5;
short inter = (short)(value - 0.5);
inter = (short)(65536 + value + 0.5);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方式,其中后者正负兼容:

也是个好办法,不过前提得知道要转换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