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graph控件刷新

楼主(2020-03-31):
想在window的graph控件上显示柱形图,所以用GRAPH_SetUserDraw设置回调函数画2d图形,在主函数中一秒刷新WM_InvalidateWindow(graph_bar) ,使用了 WM_MULTIBUF_Enable(1),发现程序一直在刷新,加上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之后,就一秒刷新3次,但这样还是太浪费资源,请教大家有什么好方法能解决吗?

网友A:
创建个独立的窗口绘制柱形图是否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建个独立的窗口绘制柱形图是否好点。

就是一个窗口只有这一个graph控件,还是说直接在窗口上画2d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窗口只有这一个graph控件,还是说直接在窗口上画2d图

再做一个窗口,专门做柱形图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做一个窗口,专门做柱形图处理。

我直接用text控件做柱形图,效果还行,还灵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直接用text控件做柱形图,效果还行,还灵活

也可以,使用自定义回调也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