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ip地址的芯片

楼主(2020-04-01):
请问有没有一款芯片可以对接入的ip和mac进行做标记然后输出新的ip和mac地址的

比如一个产品ip和mac地址是固定的,比如192.168.0.1  mac:00.00.00.00.00.00

我接三个这样的芯片到芯片A上,然后芯片A输出了三个ip和mac地址分别是:1:ip-192.168.0.1 mac-00.00.00.00.00.01   2: ip-192.168.0.2 mac-00.00.00.00.00.02  3: ip-192.168.0.3   mac-00.00.00.00.00.02

网友A:
可以定时发UDP广播,接入一款设备,设置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定时发UDP广播,接入一款设备,设置一款。

不好意思没有明白你说的意思,按照你的提点我是这样理解的,我有个主机然后我UDP群发给下面的ip地址,但是我产品的ip和mac地址是固定的,假设我单发给某一个周末发。
下图是我的需求。C:\Users\GTS\Desktop\新建位图图像.bmp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明白你说的意思,按照你的提点我是这样理解的,我有个主机然后我UDP群发给下面的ip地址,但 ...

你的MAC有必要先修改下:

实际项目中MAC地址可以采用的定义方式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id=95697&fromuid=58

你的图片没有上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MAC有必要先修改下:

实际项目中MAC地址可以采用的定义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MAC有必要先修改下:

实际项目中MAC地址可以采用的定义方式

谢谢大神的指导,我要学习一下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