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各路人才展示精彩绝伦的代码注释,并推荐几款非常棒的注释工具

楼主(2020-04-02):
说明:
1、程序代码里面非常好的注释方式。
2、相关网站:
(1)https://metacpan.org/pod/distrib ... o/lib/App/Asciio.pm
(2)http://ditaa.sourceforge.net/
(3)http://www.ascii-art.de/
(4)https://asciiflow.com/
(5)http://asciiflow.cn/

示意图:
vncviewer         .-,(  ),-.
   __  _         .-(          )-.           gateway           vncserver
  [__]|=|  ---->(    internet    )-------> __________ ------> ____   __
  /::/|_|        '-(          ).-'        [_...__...°]       |    | |==|
                     '-.( ).-'                               |____| |  |
                                                             /::::/ |__|

         User code ^            ^ OS code
                     \          /
                      \        /
                       \      /
          User code <----Mode----->OS code
                       /      \
                      /        \
                     /          \
         User code  v            v OS code

            .---.  .---. .---.  .---.    .---.  .---.
   OS API   '---'  '---' '---'  '---'    '---'  '---'
              |      |     |      |        |      |
              v      v     |      v        |      v
            .------------. | .-----------. |  .-----.
            | Filesystem | | | Scheduler | |  | MMU |
            '------------' | '-----------' |  '-----'
                   |       |      |        |
                   v       |      |        v
                .----.     |      |    .---------.
                | IO |<----'      |    | Network |
                '----'            |    '---------'
                   |              |         |
                   v              v         v
            .---------------------------------------.
            |                  HAL                  |
            '---------------------------------------'

                .---------.  .---------.
                | State 1 |  | State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            v
           ******        ******        ******
           * T1 *        * T2 *        * T3 *
           ******        ******        ******
              ^             ^             /
               \             \           /
                \             \         /
                 \             \       / stimuli
                  \             \     /
                   \             \   v
                    \         .---------.
                     '--------| State 3 |
                              '---------'

                                       .--Base::Class::Derived_A
                                      /
                                     .----Base::Class::Derived_B
     Something--------.             /         \
                       \           /           '---Base::Class::Derived::More
     Something::else    \         /             \
           \             \       /               '-Base::Class::Derived::Deeper
            \             \     /
             \             \   .-----------Base::Class::Derived_C
              \             \ /
               '-------Base::Class
                      /   \ \ \
                     '     \ \ \
                     |      \ \ '---The::Latest
                    /|       \ \      \
With::Some::fantasy' '        \ \      '----The::Latest::Greatest
                    /|         \ \
        More::Stuff' '          \ '-I::Am::Running::Out::Of::Ideas
                    /|           \
        More::Stuff' '            \
                    /              '---Last::One
        More::Stuff'

  ____[]
| ___ |
||   ||  device
||___||  loads
| ooo |------------------------------------------------------------.
| ooo |    |                          |                            |
| ooo |    |                          |                            |
'_____'    |                          |                            |
            |                          |                            |
            v                          v                            v
  .-------------------.  .---------------------------.    .-------------------.
  | Loadable module C |  |     Loadable module A     |    | Loadable module B |
  '-------------------'  |---------------------------|    |   (instrumented)  |
            |            |         .-----.           |    '-------------------'
            '--------------------->| A.o |           |              |
                calls    |         '-----'           |              |
                         |    .------------------.   |              |
                         |    | A.instrumented.o |<-----------------'
                         |    '------------------'   |    calls
                         '---------------------------'

电路板:

                                      +-----+
         +----[PWR]-------------------| USB |--+
         |                            +-----+  |
         |           GND/RST2  [ ] [ ]         |
         |         MOSI2/SCK2  [ ] [ ]  SCL[ ] |   D0
         |            5V/MISO2 [ ] [ ]  SDA[ ] |   D1
         |                             AREF[ ] |
         |                              GND[ ] |
         | [ ]N/C                        13[ ]~|   B7
         | [ ]IOREF                      12[ ]~|   B6
         | [ ]RST                        11[ ]~|   B5
         | [ ]3V3      +----------+      10[ ]~|   B4
         | [ ]5v       | ARDUINO  |       9[ ]~|   H6
         | [ ]GND      |   MEGA   |       8[ ]~|   H5
         | [ ]GND      +----------+            |
         | [ ]Vin                         7[ ]~|   H4
         |                                6[ ]~|   H3
         | [ ]A0                          5[ ]~|   E3
         | [ ]A1                          4[ ]~|   G5
         | [ ]A2                     INT5/3[ ]~|   E5
         | [ ]A3                     INT4/2[ ]~|   E4
         | [ ]A4                       TX>1[ ]~|   E1
         | [ ]A5                       RX<0[ ]~|   E0
         | [ ]A6                               |
         | [ ]A7                     TX3/14[ ] |   J1
         |                           RX3/15[ ] |   J0
         | [ ]A8                     TX2/16[ ] |   H1
         | [ ]A9                     RX2/17[ ] |   H0
         | [ ]A10               TX1/INT3/18[ ] |   D3
         | [ ]A11               RX1/INT2/19[ ] |   D2
         | [ ]A12           I2C-SDA/INT1/20[ ] |   D1
         | [ ]A13           I2C-SCL/INT0/21[ ] |   D0
         | [ ]A14                              |
         | [ ]A15                              |   Ports:
         |                RST SCK MISO         |    22=A0  23=A1
         |         ICSP   [ ] [ ] [ ]          |    24=A2  25=A3
         |                [ ] [ ] [ ]          |    26=A4  27=A5
         |                GND MOSI 5V          |    28=A6  29=A7
         | G                                   |    30=C7  31=C6
         | N 5 5 4 4 4 4 4 3 3 3 3 3 2 2 2 2 5 |    32=C5  33=C4
         | D 2 0 8 6 4 2 0 8 6 4 2 0 8 6 4 2 V |    34=C3  35=C2
         |         ~ ~                         |    36=C1  37=C0
         | @ # # # # # # # # # # # # # # # # @ |    38=D7  39=G2
         | @ # # # # # # # # # # # # # # # # @ |    40=G1  41=G0
         |           ~                         |    42=L7  43=L6
         | G 5 5 4 4 4 4 4 3 3 3 3 3 2 2 2 2 5 |    44=L5  45=L4
         | N 3 1 9 7 5 3 1 9 7 5 3 1 9 7 5 3 V |    46=L3  47=L2
         | D                                   |    48=L1  49=L0    SPI:
         |                                     |    50=B3  51=B2     50=MISO 51=MOSI
         |     2560                ____________/    52=B1  53=B0     52=SCK  53=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busyducks.com/ascii-art-arduinos

                      +-----+
         +------------| USB |------------+
         |            +-----+            |
    B5   | [ ]D13/SCK        MISO/D12[ ] |   B4
         | [ ]3.3V           MOSI/D11[ ]~|   B3
         | [ ]V.ref     ___    SS/D10[ ]~|   B2
    C0   | [ ]A0       / N \       D9[ ]~|   B1
    C1   | [ ]A1      /  A  \      D8[ ] |   B0
    C2   | [ ]A2      \  N  /      D7[ ] |   D7
    C3   | [ ]A3       \_0_/       D6[ ]~|   D6
    C4   | [ ]A4/SDA               D5[ ]~|   D5
    C5   | [ ]A5/SCL               D4[ ] |   D4
         | [ ]A6              INT1/D3[ ]~|   D3
         | [ ]A7              INT0/D2[ ] |   D2
         | [ ]5V                  GND[ ] |
    C6   | [ ]RST                 RST[ ] |   C6
         | [ ]GND   5V MOSI GND   TX1[ ] |   D0
         | [ ]Vin   [ ] [ ] [ ]   RX1[ ] |   D1
         |          [ ] [ ] [ ]          |
         |          MISO SCK RST         |
         | NANO-V3                       |
         +-------------------------------+

         http://busyducks.com/ascii-art-arduinos

原理图:

时序图框图:
/*
*********************************************************************************************************
*        函 数 名: LCDH7_ConfigLTDC
*        功能说明: 配置LTDC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笔    记:
*       LCD_TFT 同步时序配置(整理自官方做的一个截图,言简意赅):
*       ----------------------------------------------------------------------------
*
*                                                 Total Width
*                             <--------------------------------------------------->
*                       Hsync width HBP             Active Width                HFP
*                             <---><--><--------------------------------------><-->
*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   |                                       |    |
*                                     |                                       |    |
*                         __|         |                                       |    |
*            /|\    /|\  |            |                                       |    |
*             | VSYNC|   |            |                                       |    |
*             |Width\|/  |__          |                                       |    |
*             |     /|\     |         |                                       |    |
*             |  VBP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ota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eig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ctiv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eigh |      |         |/ / / / / / Active Display Are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VFP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链表:
/*
************************************************************************************************************************
*                                  INSERT A TASK BASED ON IT'S PRIORITY IN A PEND LIST
*
*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to place an OS_TCB entry in a linked list based on its priority.  The
*              highest priority being placed at the head of the list. The TCB is assumed to contain the priority
*              of the task in its .Prio field.
*
*              CASE 0: Insert in an empty list.
*
*                     OS_PEND_LIST
*                     +---------------+
*                     | TailPtr       |-> 0
*                     +---------------+
*                     | HeadPtr       |-> 0
*                     +---------------+
*                     | NbrEntries=0  |
*                     +---------------+
*
*
*
*              CASE 1: Insert BEFORE or AFTER an OS_TCB
*
*                     OS_PEND_LIST
*                     +--------------+         OS_TCB
*                     | TailPtr      |--+---> +--------------+
*                     +--------------+  |     | PendNextPtr  |->0
*                     | HeadPtr      |--/     +--------------+
*                     +--------------+     0<-| PendPrevPtr  |
*                     | NbrEntries=1 |        +--------------+
*                     +--------------+        |              |
*                                             +--------------+
*                                             |              |
*                                             +--------------+
*
*
*                     OS_PEND_LIST
*                     +--------------+
*                     | TailPtr      |---------------------------------------------------+
*                     +--------------+         OS_TCB                 OS_TCB             |    OS_TCB
*                     | HeadPtr      |------> +--------------+       +--------------+    +-> +--------------+
*                     +--------------+        | PendNextPtr  |<------| PendNextPtr  | ...... | PendNextPtr  |->0
*                     | NbrEntries=N |        +--------------+       +--------------+        +--------------+
*                     +--------------+     0<-| PendPrevPtr  |<------| PendPrevPtr  | ...... | PendPrevPt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非常不错的几款工具:
(1)http://www.jave.de/

(2)原理图这个还有专门的小软件来生成,非常方便:
https://josoansi.de/download.php

(3)使用“类似于Visio”的工具在代码中添加和编辑图表
https://www.codeproject.com/Arti ... agrams-in-your-code

网友:
牛逼了,这个动图怎么玩出来的

网友:
  牛!🐮。但是建议硬汉早点休息,减少熬夜!

网友A:
这个(“类似于Visio”)只能在VC下使用吗?  visual studio 2015不太一样,不知道咋装了?

网友B:
这是闲的吧?我要这么做,估计会被老板骂

网友:
                                             _,cc.
                                          ,d$$$$$$'
                                          $$$$$F'
                                          $$$$'
                             _,,c,,c_c_,d$$$$$F_c$$$$$$$$_.
                           d$$$$$$$$$$$$$F'$$F$$$$$?$$$$$$$$.
                         ,$$Fd$$$$$$$$$$$?$F$$$$$$$$$$$$$$h.$h
                         $$d$$$$$$$$$$$$$$$$$d$$$$$$$'Z$$$$h$$.
                        d$F$$$$$$$$$$$$$$$$$$$$$$$$$$h$$$c;$$$$
                        d$h$$$$$$$$$$$$$$$$$$$$$$$$$$$$$$F$$F
                        ]$$$$$$$$$$$O$$$$$$$$$$$$$$$$$$cd$$'
                        `$$]$$$$$$$$d$$$$$$$$$$$$$$$$$$$$$'
                         ?$h?$$$$$$$$$$$$$$$$$$$$$$$$$h]$$
                          ?$h?$$$$$$$$$$$$$$$$$$$$$$$$$]$$
                           ?$h?$$$$$$$$$$$$$$$$$$$$$M$$h$$hd
                            ?$$`$$$$$$$$$$$$$$$$$$$$$$$$[$$$F
                              ?$$$?F$$$$$$$$$$$$$$$$$$FF$$?F
                                '??$$'`FFFF?$FFFFFF''$$$F'
                                   '"?F$$$$$$$$$$$$$F"'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类似于Visio”)只能在VC下使用吗?  visual studio 2015不太一样,不知道咋装了?

说明里面写的是VS,我看了下稍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闲的吧?我要这么做,估计会被老板骂

这东西用多了会上瘾,像uCOS源码里面的一批链表注释就很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东西用多了会上瘾,像uCOS源码里面的一批链表注释就很方便。

硬汉兄 我看了一下 有些使用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  有考虑出一个对于数据结构和流程图 的简易上手教程  这里面哪个软件最适用数据结构的绘制的,我感觉这个我现在用到的最多,或者目前你使用的哪个软件频次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兄 我看了一下 有些使用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  有考虑出一个对于数据结构和流程图 的简易上手教程  这 ...

我还没有找到比较好用的软件,昨天心血来潮,专门整理了下。

这段时间我先实战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东西用多了会上瘾,像uCOS源码里面的一批链表注释就很方便。

我说的是那个动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没有找到比较好用的软件,昨天心血来潮,专门整理了下。

这段时间我先实战下。

嗯嗯  期待老哥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那个动图

那还真有可能。

楼主(2021-09-28):
https://asciiflow.com/
http://asciiflow.cn/

做代码注释非常不错。

网友(2023-02-25):
这个网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