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chGFX] 移植屏幕显示问题

楼主(2020-04-02):
移植成功后,页面有一个指针时钟和两个按键,当按下按键后 按键和时钟闪烁 ,更改为双缓存后 时钟不闪烁了 ,但是按键依然闪烁 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说的是TouchGFX吗,怎么感觉像是emWin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TouchGFX吗,怎么感觉像是emWin的问题

就是TouchGFX的问题 ,SDRAM时钟配置问题读取速度太快出现的

网友(2020-07-14):
是不是LTDC时钟太快了

网友:
老哥解决了吗?我好像也是这样的问题,TouchGFX的图标在滑动界面的时候就会有点卡顿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