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RL-TCPnet 持续停在while (ETH->DMABMR & DBMR_SR)

楼主(2020-04-02):
V5的开发板,用的是DM9162,一直停在while (ETH->DMABMR & DBMR_SR),直接用V5的例程也是一样,请问可能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大概率板子坏了,你的板子应该是很久以前的,新板子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非常小,因为都做过出厂测试。
这里有新版的测试下看看:

新版RL-TCPnet V7.X网协议栈和物联网教程开始更新,配RTX5和FreeRTOS两版本,更新至第14章(2020-01-19)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243&fromuid=58

还有LwIP的也确认下看看,是不是板子坏了:

LwIP网络教程开始更新,使用MDK的RTE环境开发,配套RTX5和FreeRTOS两个版本,更新至第7章(2019-12-12)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874&fromuid=58

楼主:
是比较久的板子了,这几天想搞个小项目才拿出来用,那我更新一些环境,用V7.X的例程试试,感谢!

网友A(2020-11-21):
引用 楼主:
是比较久的板子了,这几天想搞个小项目才拿出来用,那我更新一些环境,用V7.X的例程试试,感谢!

搞清楚什么问题了没有?我最近自己画了个板子也是出现这个问题(复位MAC不成功),还没搞清楚什么状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搞清楚什么问题了没有?我最近自己画了个板子也是出现这个问题(复位MAC不成功),还没搞清楚什么状况

还是时钟的问题,时钟调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时钟的问题,时钟调好就好了

感谢告知最终原因,看来之前的判断是对的,卡在这个地方,时钟原因居多。

网友:
各位大佬好~我也是自己做的板子,遇到了一样的问题,但是通过debug看了时钟,好像都是对的,sysclk = 180M,hclk90M,p1,p2 = 45m、22.5m,测量外部晶振也是25M,还有哪些地方要注意吗?

网友:
用的是429+LAN8720A

网友(2024-01-12):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用的F429配的DM9162跑到这一步就卡住了,请问我要做什么测试来找出问题在哪呢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一步卡住,用的F429配DM9162EP,是照着别人的原理图画了一个板子,已经排除了芯片引脚短路开路的原因,DM9162也换了一个了,还是卡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一步卡住,用的F429配DM9162EP,是照着别人的原理图画了一个板子,已经排除了芯片引脚短路开路的 ...

测试下晶振正常不。

网友:
晶振是正常的,今天又换了一个新的晶振 ,还是卡在楼主这一步 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