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 STM32H7的DMA FIFO作用,确实可以起到降低带宽需求的作用

楼主(2020-04-03):
STM32H7的DMA1 和 DMA2 带的 FIFO 是 4 个 32bit 的空间,即 16 字节,确实起点作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如何设置H7的SDMMC IDMA“独立的源和目标传输宽度”?

我使用H7的SDMMC2 IDMA,如果不强制数据缓冲的4字节对齐,IDMA传输还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如何设置H7的SDMMC IDMA“独立的源和目标传输宽度”?

我使用H7的SDMMC2 IDMA,如果不强制数 ...

STM32H7的SDIO自带的DMA控制器数据传输的地址是强制4字节对齐,这就非常不方便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4066&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