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STM32H7的SPI FIFO竟然可以用了,不过要注意FIFO大小和数据位宽的关系

楼主(2020-04-03):
为了进一步降低带宽需求,可以考虑将H7的硬件FIFO打开,特别注意这两个参数的关系。
hspi.Init.FifoThreshold     = SPI_FIFO_THRESHOLD_05DATA;
hspi.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24BIT;

对于SPI1来说,里面的FIFO大小是16字节,那么这里配置为24bit的话,FIFO最多可以存储5个24bit,因此这个fifo阀值要设置为5

网友:
受教了哇

网友A(2020-09-10):
楼主,请问24位SPI如何往里面传输数据?我用 HAL_SPI_Transmit(&hspi1, SPI1_TX_BUFFER, 3, 10);或 HAL_SPI_Transmit_DMA(&hspi1, SPI1_TX_BUFFER, 3);  都不成功,SPI_DATASIZE_8BIT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24位SPI如何往里面传输数据?我用 HAL_SPI_Transmit(&hspi1, SPI1_TX_BUFFER, 3, 10);或 HAL_SP ...

看V7教程的这个DAC8653章节即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extra=page%3D1

网友A:
多谢楼主,这个做成功了。

还有一个问题,感觉做不到:
DAC有多个通道,比如4个,同时设置的话,就要同时传输4个32位数据给他。DMA Size=4,CS在数据中间插入脉冲,这样是可以同时更新4个通道值的。

现在的问题是,有一大串数据值,比如是4个通道的正弦波。更新是定时器触发的,这样DMA Size要设置为整个数组的长度,每次触发只能发送一个通道的数据,不能同步更新4个通道。
难道要开4个定时器,每个定时器稍微相差一点时间避免spi冲突,这样来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主,这个做成功了。

还有一个问题,感觉做不到:

整个DMA双缓冲的机制,动态更新缓冲。

网友:
多谢。这样需要弄个中断执行几句代码。试图想一种直接配置上不用再跑cpu的

网友B(2022-02-23):
硬汉哥,SPI需要软件FIFO吗?我看你串口的驱动做了FIFO。是不是SPI没有做FIFO的必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SPI需要软件FIFO吗?我看你串口的驱动做了FIFO。是不是SPI没有做FIFO的必要呀

串口的话,我们一般会整通信协议,所以用软件FIFO比较方便。

而SPI的话,我们主要是用来接外设,所以一般不用,直接驱动或者配置DMA使用就行。

网友C(2024-06-04):
硬汉哥,   请教个问题

我再用SPI4进行通信,    FIFO阈值设置成了8DATA,  8位数据位
我现在每次都分段发送 每次发8个字节数据, 使用  HAL_SPI_TransmitReceive
正常情况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再这个while循环中 产生了其他中断, 然后这个发送发完了, 接收就会卡住在这里 导致接收失败
请教下怎么解决,  按理来说 SPI4的FIFO最大支持是8个字节, 被中断了 没去读应该还可继续读完剩下的数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   请教个问题

我再用SPI4进行通信,    FIFO阈值设置成了8DATA,  8位数据位

不排除是HAL库有bug,查询方式的FIFO是只开过01DATA,其它的好像不太正常。

然后我DMA方式,我测试都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排除是HAL库有bug,查询方式的FIFO是只开过01DATA,其它的好像不太正常。

然后我DMA方式,我测试都 ...

解决了  打了断点 KEIL打开了SPI4的寄存器监控  导致读取了SPI4->RXDR 然后FIFO的数据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  打了断点 KEIL打开了SPI4的寄存器监控  导致读取了SPI4->RXDR 然后FIFO的数据就没了

谢谢告知问题最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