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SystemView 移植到 freertos 上,出现 xCopyPosition 这个没有定义错误 ?

楼主(2020-04-03):
SystemView 移植到 freertos 上,出现 xCopyPosition 这个没有定义错误 ?

楼主:
终于搞定了啊,

貌似需要把 FreeRTOSConfig.h 里面的 红
#define configUSE_QUEUE_SETS                                        0    定义为 0 即可, ( 这个地方,如果没有使用 SystemVIew 设置为1 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使用 了 SystemView 后,貌似就只能设置为 0 了, 有哪位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 )

另外, SystemView 版本智能使用 v2.52a 版本就可以了, 如果使用 v3.07/v3.10 版本都不行, 他奶奶的,折腾了这么久,

视频地址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xODMwMTIzNg==.html

图片:

从上图中看,貌似 有几个中断优先级重复了, 这个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 ??

另外还有显示刷新 貌似占用了太多的时间,

还有就是这个 SystemView 查看 Stack Information  信息栏里面的数据,
以 Tmr Svc 为例, 前面的 230 表示是使用了 230 字节码 ??  后面 @0x2400a310 是起始地址对吧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了啊,

貌似需要把 FreeRTOSConfig.h 里面的 红

1、同优先级任务,不影响。
2、GUI任务推荐设置到最低优先级,仅比空闲任务高。
3、任务栈信息显示的不够全面,需要自己手动打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同优先级任务,不影响。
2、GUI任务推荐设置到最低优先级,仅比空闲任务高。
3、任务栈信息显示的不 ...

手动打印是不是需要调用 SEGGER_RTT_printf.c 这个函数的相关函数, 之后就会显示在 SystemView V3.10 Pro 的界面上啦  ??

网友:
我将SystemView V3.10移植到FreeRTOS V10.3上的时候遇到的同样的问题。我对比了一下源代码,应该是FreeRTOS从9.x升级到10.x时的遗留问题。
这次出问题的函数是queue.c文件中的prvNotifyQueueSetContainer()函数,作用是当任务使用 xQueueGenericSend 向属于队列集中队列发送数据时会调用 prvNotifyQueueSetContainer 函数向队列集发送通知消息、以便将队列放入到队列集存储区中、检查是否有任务阻塞在队列集等待接收数据链表。
FreeRTOS 9.x版本的函数定义为:
    static BaseType_t prvNotifyQueueSetContainer( const Queue_t * const pxQueue, const BaseType_t xCopyPosition )
而在FreeRTOS 10.x版本的函数定义为:
    static BaseType_t prvNotifyQueueSetContainer( const Queue_t * const pxQueue )
直接缺失了后面的xCopyPosition ,然后查询这个xCopyPosition 的作用时发现,此参数用来控制消息队列的入队方式。FreeRTOS 9.x版本可以由调用函数配置入队方式,而在10.x版本,直接将此参数写死为:queueSEND_TO_BACK(后向入队)。而SystemView还在调用函数输入的参变量,从而导致输入参数缺失的错误。
解决方法很简单:
修改SEGGER_SYSVIEW_FreeRTOS.h头文件中关于traceQUEUE_SEND( pxQueue )的宏定义,10.x版本源代码为:
#define traceQUEUE_SEND( pxQueue )   SEGGER_SYSVIEW_RecordU32x4(apiID_OFFSET + apiID_XQUEUEGENERICSEND, SEGGER_SYSVIEW_ShrinkId((U32)pxQueue), 0u, 0u, xCopyPosition)
可以修改为:
#define traceQUEUE_SEND( pxQueue )    SEGGER_SYSVIEW_RecordU32(apiID_OFFSET + apiID_XQUEUEGENERICSEND, SEGGER_SYSVIEW_ShrinkId((U32)pxQueue))
或者:
#define traceQUEUE_SEND( pxQueue )   SEGGER_SYSVIEW_RecordU32x4(apiID_OFFSET + apiID_XQUEUEGENERICSEND, SEGGER_SYSVIEW_ShrinkId((U32)pxQueue), 0u, 0u, 0u)
就可以规避此错误了。至于SystemView 要这个消息有啥用,会不会有影响,这个只有开发人员知道了,毕竟上位机软件没公开。
目前看,这么改不影响SystemView V3.10上位机的使用。

SystemView运行图

SystemView运行图

网友:
我将SystemView V3.10移植到FreeRTOS V10.3上的时候遇到的同样的问题。我对比了一下源代码,应该是FreeRTOS从9.x升级到10.x时的遗留问题。
这次出问题的函数是queue.c文件中的prvNotifyQueueSetContainer()函数,作用是当任务使用 xQueueGenericSend 向属于队列集中队列发送数据时会调用 prvNotifyQueueSetContainer 函数向队列集发送通知消息、以便将队列放入到队列集存储区中、检查是否有任务阻塞在队列集等待接收数据链表。
FreeRTOS 9.x版本的函数定义为:
    static BaseType_t prvNotifyQueueSetContainer( const Queue_t * const pxQueue, const BaseType_t xCopyPosition )
而在FreeRTOS 10.x版本的函数定义为:
    static BaseType_t prvNotifyQueueSetContainer( const Queue_t * const pxQueue )
直接缺失了后面的xCopyPosition ,然后查询这个xCopyPosition 的作用时发现,此参数用来控制消息队列的入队方式。FreeRTOS 9.x版本可以由调用函数配置入队方式,而在10.x版本,直接将此参数写死为:queueSEND_TO_BACK(后向入队)。而SystemView还在调用函数输入的参变量,从而导致输入参数缺失的错误。
解决方法很简单:
修改SEGGER_SYSVIEW_FreeRTOS.h头文件中关于traceQUEUE_SEND( pxQueue )的宏定义,10.x版本源代码为:
#define traceQUEUE_SEND( pxQueue )   SEGGER_SYSVIEW_RecordU32x4(apiID_OFFSET + apiID_XQUEUEGENERICSEND, SEGGER_SYSVIEW_ShrinkId((U32)pxQueue), 0u, 0u, xCopyPosition)
可以修改为:
#define traceQUEUE_SEND( pxQueue )    SEGGER_SYSVIEW_RecordU32(apiID_OFFSET + apiID_XQUEUEGENERICSEND, SEGGER_SYSVIEW_ShrinkId((U32)pxQueue))
或者:
#define traceQUEUE_SEND( pxQueue )   SEGGER_SYSVIEW_RecordU32x4(apiID_OFFSET + apiID_XQUEUEGENERICSEND, SEGGER_SYSVIEW_ShrinkId((U32)pxQueue), 0u, 0u, 0u)
就可以规避此错误了。至于SystemView 要这个消息有啥用,会不会有影响,这个只有开发人员知道了,毕竟上位机软件没公开。
目前看,这么改不影响SystemView V3.10上位机的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将SystemView V3.10移植到FreeRTOS V10.3上的时候遇到的同样的问题。我对比了一下源代码,应该是FreeRTOS ...

非常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