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5的蜂鸣器代码疑惑,求解。

楼主(2020-04-03):
大家好,这两天在学习V5的BSP代码,看到无源蜂鸣器时,有些疑惑
为何这里赋值完,然后调用就可以控制蜂鸣器响了?这两个结构体的元素的值不是只是简单的赋值变量么?

网友A:
有个函数BEEP_Pro要定时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函数BEEP_Pro要定时处理

在Beep_Pro中,
if (g_tBeep.ucState == 0)
        {
                if (g_tBeep.usStopTime > 0)        /* 间断发声 */
                {
                        if (++g_tBeep.usCount>=g_tBeep.usBeepTme)
                        {
                                BEEP_DISABLE();                /* 停止发声 */
                                g_tBeep.usCount = 0;
                                g_tBeep.ucState = 1;
                        }
                }

这里它是怎么控制间隔发声的呢?我看这个都是变量的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Beep_Pro中,

这里它是怎么控制间隔发声的呢?我看这个都是变量的操作

BEEP_ENABLE() 就是发声
BEEP_DISABLE(); 停止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