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radio控件前面那个圆圈怎么改变大小呢?

楼主(2020-04-04):
radio控件前面那个圆圈怎么改变大小呢?

网友A:
只能皮肤色修改。

楼主:
意思是只能修改皮肤颜色吗?不能修改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皮肤色修改。

意思是只能修改皮肤颜色?不能修改大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只能修改皮肤颜色?不能修改大小吗?

新开了个帖子等审核,通过了你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