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7 RL-FlashFS 外挂U盘的例子

楼主(2020-04-04):
在哪里啊? 怎么没找到呢?

网友:
H7系列,我没有做,需要你参考官网的搞下,只有F4做了个: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202&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H7没有做,只有F4做了个。

原来如此, 我还以为自己眼睛不好使了.
自己尝试移植了RL-FlashFS, 自己写接口函数, 结果没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 我还以为自己眼睛不好使了.
自己尝试移植了RL-FlashFS, 自己写接口函数, 结果没成功.

二楼重新回复了下。

网友B:
主要注意以上几个设置:

RTE_Device.h设置,注意VBUS脚设置,根据自己板子设置,不能取消,编译会报错,
如果板子没这个脚可指定到LED脚上,还能显示连接状态。

程序中添加USBH_MSC.c

简单测试程序如下:
__NO_RETURN void app_main (void *arg) {
  usbStatus usb_status;                 // USB status
  int32_t   msc_status;                 // MSC status
  FILE     *f;                          // Pointer to stream object
  uint8_t   con = 0U;                   // Connection status of MSC(s)

  (void)arg;

printf("这是一个演示!\r\n");
  usb_status = USBH_Initialize (0U);    // Initialize USB Host 0
  if (usb_status != usbOK) {
    for (;;) {}                         // Handle USB Host 0 init failure
  }

  for (;;) {
    msc_status = USBH_MSC_DriveGetMediaStatus ("U0:");  // Get MSC device status
    if (msc_status == USBH_MSC_OK) {
      if (con == 0U) {                  // If stick was not connected previously
        con = 1U;                       // Stick got connected
        msc_status = USBH_MSC_DriveMount ("U0:");
        if (msc_status != USBH_MSC_OK) {
          continue;                     // Handle U0: mount failure
        }
        f = fopen ("Test.txt", "w");    // Open/create file for writing
        if (f == NULL) {
          continue;                     // Handle file opening/creation failure
        }
        fprintf (f, "USB Host Mass Storage!中文测试!\n");
        fclose (f);                     // Close file
        msc_status = USBH_MSC_DriveUnmount ("U0:");
        if (msc_status != USBH_MSC_OK) {
          continue;                     // Handle U0: dismount failure
        }
      }
    } else {
      if (con == 1U) {                  // If stick was connected previously
        con = 0U;                       // Stick got disconnected
      }
    }
    osDelay(100U);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注意以上几个设置:

RTE_Device.h设置,注意VBUS脚设置,根据自己板子设置,不能取消,编译会报错, ...

感谢这位网友的热心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