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GGER RTT] rtt能否在在线调试的时候打印数据?

楼主(2020-04-05):
请问硬汉哥,jlink的rtt能不能在keil在线调试仿真的时候打印数据?

楼主:
教程中没有提到啊,我总是认为,keil的在线仿真是不能用rtt的,那请问怎么设置才能代替swo输出啊?

网友:
/**
* 重定义fputc函数
*
* @param 输出的字符
* @param 目标文件
*
* @return ch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SEGGER_RTT_Write( 0, &ch, 1 );

        return ch;

}

楼主:
你好,这个代码已经重定义了。但是怎么在keil在线仿真啊,如何设置?我试了在debug printf里面么有输出啊~~

网友A(2022-01-06):
楼主是如何实现仿真和RTT同时运行的?

网友(2022-03-28):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如何实现仿真和RTT同时运行的?

如果你是嵌入了RTT代码打不开仿真模式,可能需要升级Jlink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