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关于uCOSIII的mem_copy内存拷贝问题

楼主(2020-04-06):
移植ucFS到w25q64上,写文件没错,读出来却是乱码,最后排查发现是文件系统内调用Mem_Copy( )复制内存出错。实际读出来的文件内容是正确的,经过Mem_Copy复制到另一块内存就乱码了。uCOS的内核代码不应该出这么低级的错误吧?mem_init()也初始过了,难道还有其它别的配置?

网友A:
看是不是此函数调用他们自己的动态内存管理API了。

网友:
有这样的问题?uCOS-II下移植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不是此函数调用他们自己的动态内存管理API了。

他们自己的动态内存管理不靠谱?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们自己的动态内存管理不靠谱?

这个函数的原始函数在那个文件里面,找了下没有在uC/Common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函数的原始函数在那个文件里面,找了下没有在uC/Common里面

uC-LIB路径下

楼主:
在UC-LIB目录下,*psrc的数据是正确的,复制到*pdest后就乱了,很奇怪。。。
那个LIB_MEM_CFG_OPTIMIZE_ASM_EN是什么意思?我用的GUN C编译器,此目录下的文件都是原版未做任何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UC-LIB目录下,*psrc的数据是正确的,复制到*pdest后就乱了,很奇怪。。。
那个LIB_MEM_CFG_OPTIMIZ ...

看这个的源码,uCOS的这个Mem Copy做的比较复杂,主要是考虑了内存不对齐情况的处理和CPU_ALIGN对齐的加速处理(STM32就是4字节为一轮处理一次,不足4字节的单独处理)。

这个已经不适合M内核了,因为M内核支持非对齐访问。可以直接复制。

简单些你可以不执行 if (mem_gap_octets >= sizeof(CPU_ALIGN))

仅执行最后的while (size_rem > 0),看看是否还有问题。

另外这个LIB_MEM_CFG_OPTIMIZE_ASM_EN是汇编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的源码,uCOS的这个Mem Copy做的比较复杂,主要是考虑了内存不对齐情况的处理和CPU_ALIGN对齐的加 ...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B(2020-08-01):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你解决了吗?可以告知下大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解决了吗?可以告知下大家吗

没有哦,今年自打开工以来在忙别事情,很少撸代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