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使用MDK的AC6无法正常使用GBK编码汉字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0-04-07):
根本原因:

MDK的AC6显示中文,工程的源文件必须要用UTF-8编码,否则编译会有问题。

解决办法:

工程中使用中文主要有两种情况,
1、printf打印使用

这种情况比较简单,仅需将printf的中文源文件修改为UTF-8编码即可,然后串口软件要支持UTF-8编码,像SecureCRT,H7-TOOL上位机是支持的。

2、LCD显示汉字使用

这种也分两种:

(1)如果是emWin使用,比较简单,本身中文显示就支持UTF-8编码
(2)裸机显示,这种的参考此贴修改即可:

UTF-8字符串转GBK实现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029

网友A:
貌似使用 ac6 的话, 右键的 go to define 功能还是不能够使用啊 ?

感觉 使用 ac6 也没有多大意义吧 ??? 还是说另有他意 ????

网友B:
几年前遇到过差不多的问题,后来设置了--locale --multibyte_cha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使用 ac6 的话, 右键的 go to define 功能还是不能够使用啊 ?

感觉 使用 ac6 也没有多大意义吧 ???  ...

1、可以使用,只是偶然有跳转不正常。
2、AC5要被淘汰了,ARM家的Mbed OS已经正式发文,不再支持AC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遇到过差不多的问题,后来设置了--locale --multibyte_chars

对,这个是MDK5 AC5无法正常编译UTF-8编码文件的方案。AC6倒是不用加这个了。

网友C:
我用AC6编译GBK编码汉字为什么没有问题?只是有一堆警告../Src/main.c(225): warning: illegal character encoding in string literal [-Winvalid-source-encoding],这个警告有没有什么办法屏蔽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AC6编译GBK编码汉字为什么没有问题?只是有一堆警告../Src/main.c(225): warning: illegal character e ...

AC6不能编译GBK编码汉字了,得用UTF-8。

网友D(2021-06-30):
可是我用了UTF-8以后,串口助手输出乱码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是我用了UTF-8以后,串口助手输出乱码怎么办?

使用支持UTF-8的串口助手,比如我们的H7-TOOL上位机,就支持UTF-8和GBK两种编码。

或者使用通用的SecureCRT

网友E(2022-09-06):
MiscControls加入-Wno-invalid-source-encoding屏蔽这个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E:
MiscControls加入-Wno-invalid-source-encoding屏蔽这个警告

楼主位是早期的解决办法,后来改了,就是你说的这个。

屏蔽MDK AC6使用中文GBK编码的警告方法,让大家可以继续使用GBK编码汉字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id=98670&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