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ST的骚操作重现江湖,H7的新版HAL直接修改代码参数,不考虑兼容性,群友反馈H7的ADC过采样有问题

楼主(2020-04-07):
现象:

H750的HAL V1.7和V1.8的ADC过采样开启和不开启的采集数据有6%左右偏差的, V1.6不存在这个问题。

解决办法:

AdcHandle_1.Init.Oversampling.Ratio。这个参数,以前16倍过采样的时候要写成15,现在要写成16才行

网友:
多谢指出问题

网友:
防不胜防

网友A:
这个问题以前反馈过 老大

网友B:
能分享下这种问题解决思路吗,要是我肯定拷贝相关外设的所有寄存器,然后对着手册一个一个排查,感觉头都要秃了。然后也未必能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以前反馈过 老大

还真是,以前你反馈我没有注意。

反馈的人多了,看来真是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分享下这种问题解决思路吗,要是我肯定拷贝相关外设的所有寄存器,然后对着手册一个一个排查,感觉头都要 ...

函数一个一个排查的,比较耗时间的。

网友(2020-06-11):
之前参考了V7的代码,发现过采样的ADC值偏小,当时想的是可能还有哪里没配置好就先放下了,
今天搜了一下ADC过采样数值偏小的原因,才发现是这个原因,被ST的这个版本hal库坑了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升级库,还是要用代码对比工具,看看到底是不是有 新出炉的bug

网友(2020-09-28):
MARK一下,给力!

网友:
有没有多通道ADC DMA 过采样的代码?

网友C:
引用 楼主: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980&extra=page%3D1

好的。谢谢。我看了一下例程。没看明白如何实现26bit分辨率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我看了一下例程。没看明白如何实现26bit分辨率采样?

1024倍硬件过采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24倍硬件过采样。

是不是需要设置DMA的值为32bi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需要设置DMA的值为32bit?

不需要。

网友C:
那如何做呢?ADC只有16bit. 有demo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如何做呢?ADC只有16bit. 有demo吗?

V7-021就是DMA过采样。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980&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楼主:
V7-021就是DMA过采样。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980&extra=page%3D1

是16bit还是26bit?

网友C:
uint16_t ADCxValues[4];
DMA_Handle.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 外设数据传输位宽选择半字,即16bit */
DMA_Handle.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   /* 存储器数据传输位宽选择半字,即16bit */

这些都是16bit,如何实现26bit。是不是需要改成:
uint32_t ADCxValues[4];
DMA_Handle.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WORD;   /* 外设数据传输位宽选择半字,即32bit */
DMA_Handle.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WORD;   /* 存储器数据传输位宽选择半字,即32bit */

楼主:
引用 网友C:
uint16_t ADCxValues[4];
DMA_Handle.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 外设 ...

不用改,ADC过采样会直接把最终结果发出来。无需用户再做多余的操作。

这个例子就是直接可以使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改,ADC过采样会直接把最终结果发出来。无需用户再做多余的操作。

这个例子就是直接可以使用的。

ADCxValues 只有16bit.如何变成26bit??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CxValues 只有16bit.如何变成26bit??

不需要,STM32的过采样是硬件实现的,直接将平均后的数值给ADC的寄存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