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推荐给力的F429 8串口DMA例子,支持不定长。

楼主(2020-04-07):
基于V6的CMSIS-Driver串口应用,支持8串口DMA不定长收发,比CubeMX还要省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714

网友:
之前移植keil中的ESP8266用过,感觉还挺好用的

网友:
一直用的是自己写的,感觉也还可以

网友:
这个真的赞,不同系列的都做了驱动支持,什么cubemx,什么自己配置,都统统靠边站,类似于linux的设备框架了。

网友A:
老大,我用的SMT32F的驱动uart dma方式,接收到数据后再发送出去,发现接收数据长度会一直累计,第2帧数据下发后,返回的数据会包含第一帧数据,想问一下,怎么清楚这个接收数据长度的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我用的SMT32F的驱动uart dma方式,接收到数据后再发送出去,发现接收数据长度会一直累计,第2帧 ...

参考我的那个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我的那个实现。

已找到原因,谢老大

网友:
这个确实效率很高,一直在用硬汉发的串口 FIFO也非常好用,等有时间看看这个代码

网友B(2020-07-09):
硬汉大佬,小弟目前使用标准库配置USART7和UART7的DMA接收和发送,发现这两个串口共用同一个DMA的数据流,一直配置不成功,望大佬给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大佬,小弟目前使用标准库配置USART7和UART7的DMA接收和发送,发现这两个串口共用同一个DMA的数据流, ...

F4系列不能共用一个数据流。
F1系列,F4系列和H7系列的DMA框图对比,一目了然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257&fromuid=58

网友C:
如果485通讯,使能端的控制加在哪里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485通讯,使能端的控制加在哪里最好?

有接口消息,要在那个里面加。

楼主:
不是,看楼主为例子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