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机烧录] 客户反映H7-TOOL V1.09脱机编程STM32F103RC、407VE、429II, 均无RESET口线

楼主(2020-04-07):
有客户(旺旺 fylab )反映H7-TOOL V1.09脱机编程软件,无法烧录STM32F103RC、407VE、429II, 这些板子均无RESET口线。
执行init死机不退出, 怀疑是板子无法进入debug halt状态。

已让客户将主机、3个样板发给我,我仔细调试下,排查下故障原因。

网友A:
我用的stm32f407IG也是,如果不接reset不能进行烧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stm32f407IG也是,如果不接reset不能进行烧录

网友的那个是加了复位也没法用,所以要帮他查下。

实际产品中推荐务必加上复位,否则SWD接口锁住就不方便解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友的那个是加了复位也没法用,所以要帮他查下。

实际产品中推荐务必加上复位,否则SWD接口锁住就不 ...

我们都一直留的标准jtag,现在想想真是方便

楼主:
收到客户的3个板子了。用最新的固件 V1.10 就可以成功烧录了,无需复位口线。

最新的固定缺省使用软件复位模式,而不是之前的硬件复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