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graph控件的曲线

楼主(2020-04-07):
在graph控件上有已画好的曲线,还有一条时间线垂直x轴,时间线本质上为Text控件,可以左右移动,用WM_SetStayOnTop设置在顶层,,在时间线左右移动时会把曲线重叠部分清掉,效果如图1,再次重叠时又出现,请教大家应该怎么处理好?

网友A:
把TEXT文本显示的内容改成正常的文本显示,不显示垂直线,是否还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TEXT文本显示的内容改成正常的文本显示,不显示垂直线,是否还有问题。

就是文本控件,只不过x长度为1,显示文本为空,移动的时候用WM_MoveWindow();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文本控件,只不过x长度为1,显示文本为空,移动的时候用WM_MoveWindow();

显示个小点的窗口看看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个小点的窗口看看什么效果。

把时间线宽度改成大于1就不会了,太奇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时间线宽度改成大于1就不会了,太奇怪了

估计是有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