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UCOSIII任务优先级相同的问题

楼主(2020-04-08):
请教硬汉哥,UCOSIII没有使能时间片轮转,但发现程序中有相同优先级的任务,这样会有啥问题吗?看任务调度的源码,如下,OSPrioHighRdy这个变量应该就是任务的优先级吧,那两个任务优先级一样它如何识别呢?
OSPrioHighRdy   = OS_PrioGetHighest();                  /* Find highest priority                                  */
OSTCBHighRdyPtr = OSRdyList[OSPrioHighRdy].HeadPtr;     /* Get highest priority task ready-to-run                 */

网友A:
会有一个不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有一个不执行。

不会啊,我把3个任务的优先级改的都一样,仿真发现每个任务都可以被调度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啊,我把3个任务的优先级改的都一样,仿真发现每个任务都可以被调度到。

你都没有使能时间片调度,同优先级任务还执行,岂不是uCOS-III异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没有使能时间片调度,同优先级任务还执行,岂不是uCOS-III异常了。。。

os_cfg.h中时间片这个宏确实没开,所以很怪异的问题,我再好好研究一下它怎么调度的
#define OS_CFG_SCHED_ROUND_ROBIN_EN     0u   /* Include code for Round-Robin scheduli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os_cfg.h中时间片这个宏确实没开,所以很怪异的问题,我再好好研究一下它怎么调度的
#define OS_CFG_SCH ...

如果你没有开,直接就退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没有开,直接就退出去了

把四个任务优先级都改成了3,无论是仿真还是实际测试,3个任务都在正常运行......
PS:顺便请教一下,uC/OS-III Timer Task调度锁定时间为红色“33.61”,看到红色觉得它不正常,请问这个调度锁定时间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没有开,直接就退出去了

时间片相关的函数仿真时候前面都是没有灰度的,说明确实也不会运行这些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片相关的函数仿真时候前面都是没有灰度的,说明确实也不会运行这些代码。

看了下uCOS-III的源码,的确是没有限制,也就是说它仅仅是表示不再使用时间片调度了。

但是同优先级任务还可以继续执行,这个是类似FreeRTOS,RTX里面的一种合作式调度方式,也是同优先级下这几个任务是逐次执行的,不再按照时间片方式处理。

楼主:
嗯,似乎是执行固定时间后强制切换到另一个任务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似乎是执行固定时间后强制切换到另一个任务

这个是因为你的同优先级任务里做了释放CPU权限的操作。

对于这种合作式调用,你可以做个这种测试,这几个同优先级任务里面,你不做任务释放CPU权限类的操作,就只有一个任务会执行,你可以试试。

网友(2022-06-23):
赞 刚好研究这个

网友(2024-10-24):
引用 楼主:
把四个任务优先级都改成了3,无论是仿真还是实际测试,3个任务都在正常运行......
PS:顺便请教一下,uC ...

请问这个是什么软件?想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