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NRF24L01+程序怎么设置,可以同时使用3对NRF24L01+同时通信不相互干扰?

楼主(2020-04-08):
NRF24L01+程序怎么设置,可以同时使用3对NRF24L01+同时通信不相互干扰?
我想控制三个小车比赛,需要3对NRF24L01+,但是不知道程序里面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
24L01有个接收管理,可以处理6个接收ID,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网友A:
初始化的时候分配三种不一样的通道ID就好了。
然后最好在分配3个不同的信道,以免无线冲突。

3发 3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的时候分配三种不一样的通道ID就好了。
然后最好在分配3个不同的信道,以免无线冲突。

ID都是在不一样,还是会干扰

设置ID

设置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的时候分配三种不一样的通道ID就好了。
然后最好在分配3个不同的信道,以免无线冲突。

这两个参数也设置了,还是一样会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的时候分配三种不一样的通道ID就好了。
然后最好在分配3个不同的信道,以免无线冲突。

ID设置都不一样,还是会干扰

ID设置

ID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ID设置都不一样,还是会干扰

分配三个不同的信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