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常用的温补晶振是无法直接用于STM32H7,输出只有0.8Vpp

楼主(2020-04-08):
这种输出峰峰值的有源温补不能直接用于H7,峰峰值太小了。

H7的外部时钟源输入要求:

网友A:
用有源晶振不更靠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有源晶振不更靠谱吗?

靠谱,是这种带温补的有源晶振,输出幅值没法直接驱动H7

网友:
削顶正弦波,用个三极管放大就可以。有钱的加始终驱动。。

网友B:
TCXO也有CMOS电平输出的,例如EPSON的。比较常见是在射频和手机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XO也有CMOS电平输出的,例如EPSON的。比较常见是在射频和手机上用。

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原来晶振有这么多知识啊,之前还以为拿过来就能用

网友C:
有源晶振可以同时驱动3个H7同时工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源晶振可以同时驱动3个H7同时工作么?

可以试试。

网友D:
晶振输出幅值为3.3V,而有些网络芯片最高时钟要求是1.2V,请问能不能直接通过分压电阻降压?不知道对内部震荡电路的阻抗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晶振输出幅值为3.3V,而有些网络芯片最高时钟要求是1.2V,请问能不能直接通过分压电阻降压?不知道对内部震 ...

那款芯片要求的是1.2V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款芯片要求的是1.2V

W5100s,一款集成MAC+PHY的网络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W5100s,一款集成MAC+PHY的网络芯片

这个他们有推荐的型号吧。分压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2020-06-10):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NDK家的TCXO可以提供方波输出,价格也不贵,但是频点都不大好。

网友(2020-11-2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可惜没有早点看这篇文章,查了三四天最终确定是晶振Vpp太低

网友E(2021-04-07):
芯片内部不都有对晶振信号的放大么,也不是所有晶振都有vpp的指标吧?!

网友F(2022-05-17):
使用的是无源晶振,峰峰值只有440mV,但是芯片正常工作了,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芯片内部不都有对晶振信号的放大么,也不是所有晶振都有vpp的指标吧?!

不是很小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的是无源晶振,峰峰值只有440mV,但是芯片正常工作了,这是为什么呢?

是不是的VDD比较小,另外确定是HSE方式正常工作的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的VDD比较小,另外确定是HSE方式正常工作的吧。

Vdd的电压是3.3V,在主控是STM32H7B0VBTx主控的主板上,不管是8M晶振还是25M的,峰峰值都很低,但是在另外一个主板上,主控是STM32F103VETx的,不管是8MHz还是25Mhz晶振,峰峰值都有2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Vdd的电压是3.3V,在主控是STM32H7B0VBTx主控的主板上,不管是8M晶振还是25M的,峰峰值都很低,但是在另 ...

看了下H7B0要求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H7B0要求差不多。

是的,在H7的手册中,对于模拟时钟他给的是个范围,但是f1的,f2的没有这一个参数,都是写的低电平0.3Vdd

网友G:
这类振荡器是可以用的,但需要在削峰正弦波温补晶振的输出和H7的OSC_IN之间串一个1nF的电容隔离掉直流电平,然后把H7配置成外部无源晶振模式即可。这样H7会打开内部的驱动电路,就可以把输入的0.8Vpp信号放大到可以正常工作。不能配置成外部时钟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类振荡器是可以用的,但需要在削峰正弦波温补晶振的输出和H7的OSC_IN之间串一个1nF的电容隔离掉直流电平 ...

感谢告知,记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类振荡器是可以用的,但需要在削峰正弦波温补晶振的输出和H7的OSC_IN之间串一个1nF的电容隔离掉直流电平 ...

我也是这么用的,可以使用

网友(2023-04-11):
引用 网友G:
这类振荡器是可以用的,但需要在削峰正弦波温补晶振的输出和H7的OSC_IN之间串一个1nF的电容隔离掉直流电平 ...

我也试了,这种方法可行,太感谢了

网友H(2023-10-24):
请问有没有可以直接驱动stm32F103C8T6的有源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有没有可以直接驱动stm32F103C8T6的有源晶振?

23楼群友的方法试试。

网友I(2024-07-14):
大神,我看这个国产TCXO晶振能输出CMOS,就是不知道如何连接STM32h7, 不知您怎么看。
网址:https://www.yxc.hk/TCXO/High%20Precision-TCXO/YSO510TP.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神,我看这个国产TCXO晶振能输出CMOS,就是不知道如何连接STM32h7, 不知您怎么看。
网址:https://www ...

按照22楼网友的提示,你试试

网友(2024-11-21):
引用 网友G:
这类振荡器是可以用的,但需要在削峰正弦波温补晶振的输出和H7的OSC_IN之间串一个1nF的电容隔离掉直流电平 ...

考虑相位裕度,建议OSC_IN和OSC_Out之间增加一个100k以上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