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CHECKBOX怎么将按钮框设成圆角的

楼主(2020-04-08):
emwin中如果不使用自定义换肤函数CHECKBOX_SetSkin,CHECKBO的按钮框可以设置成圆角的吗?

网友A:
不使用皮肤,得用CHECHBOX的自定义回调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使用皮肤,得用CHECHBOX的自定义回调才行。

使用自定义回调函数会不会影响emwin在开发板上的运行效果,会不会造成反应缓慢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自定义回调函数会不会影响emwin在开发板上的运行效果,会不会造成反应缓慢呢

不影响,我们V6的综合Demo就大量的使用了自定义回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我们V6的综合Demo就大量的使用了自定义回调。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