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Driver] H7的CMSIS-DRIVER使用

楼主(2020-04-08):
之前一直用F4的CMSIS-DRIVER框架,很爽,然后切换到H7,已经没有了传统的CLASSIC,得使用CUBEMX生成MX_Device.h内容,问题来了,我用cubemx生成以后,生成的msp.c,keil报错说不存在文件,提示no such dir,no input files,rte环境都显示了添加了msp了,MX_Device也找不到,搞得我直接外部导入msp文件,然后还的删除cubemx生成的extern句柄,改成正常句柄,不带extern的,还得添加mx_device.h的头文件路径。虽然成功使用了uart/i2c、但是很不爽啊。硬汉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现在H7系列强制要运行一次CubeMX。

我现在是用到那个外设了,我就打开一次CubeMX,将这个外设使能下,然后生成个代码,这样就不报错了,现在RL-TCPnet V7.X是采用的这种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H7系列强制要运行一次CubeMX。

我现在是用到那个外设了,我就打开一次CubeMX,将这个外设使能下,然 ...

我爆的错是rte环境导入的msp.c文件不存在,需要手动添加msp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爆的错是rte环境导入的msp.c文件不存在,需要手动添加msp

RTE运行CubeMX后,要用CubeMX生成一次代码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E运行CubeMX后,要用CubeMX生成一次代码就好。

我的意思是用了cubemx生成msp文件,但是keil不识别,说msp文件不存在,这个问题,你理解错了。但是无所谓了,生成的msp文件也是垃圾。还得自己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用了cubemx生成msp文件,但是keil不识别,说msp文件不存在,这个问题,你理解错了。但是无所谓 ...

是的,非常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