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烧写时出现问题,导致烧写器都不行了

楼主(2020-04-09):
新到的板,第一次用 st-link 烧写的时候出现 Could not stop Cortex-M device! Please check the JTAG cable。
之后换到 最小系统板 还是这个情况。换了个u-link2 能烧进去,第二块板 u-link2 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插到最小系统板也是这样。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什么板子,我们的F1停产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板子,我们的F1停产好几年了。

不是你们家的,是公司做的板。硬汉哥,这可能是硬件导致的,还是烧写器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你们家的,是公司做的板。硬汉哥,这可能是硬件导致的,还是烧写器问题,

有没有预留串口,USB接口什么的,使用STM32CubeProg下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预留串口,USB接口什么的,使用STM32CubeProg下载试试。

都没有。连rest都没接出来

网友:
仔细找找程序里面,有没有设置那两个调试SW管脚,程序里面有没有,配置过,要是配置过,就需要SW调试复位Pin,进行程序重新更新,如果其他UART,或USB接口也没留,只能这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