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 退出睡眠模式后又立即进入睡眠?

楼主(2020-04-09):
我在OS的 空闲任务中让CPU进入睡眠模式,睡眠2秒,由定时器控制,定时器2秒到后,会产生中断,从而唤醒CPU。定时器没问题,进入睡眠后,2秒时间到退出睡眠模式,但立刻又再次进入空闲任务,再次进入睡眠.... 感觉就像是从空闲任务退出 后,OS没有再次调度执行高优先级的任务。搞不懂什么原因。

网友:
什么样的睡眠模式,__wfi ?

你的系统节拍中断也关闭了? os最好还是用OS自己的tickless低功耗模式。

楼主:
是的,__wfi ,睡眠模式(不是停止、待机),就是内核不运行,但其他外设还在运行。

把进入睡眠入在别的任务中就好了。可能空闲任务执行的频率太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