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设置界面透明度,能够看到下层界面显示的时候,回调函数的问题

楼主(2020-04-09):
就如图片中的方法设置,是可以显示双层界面,但是在创建对话框的函数中已经有一个回调函数_cb_RTType_Dialog,那么WM_SetCallback(hWin, _Alpha_cbWindow);这个函数的意义是什么,我试了一下,把他去掉还不能使背景透明,能不能麻烦哪位大神讲解一下还有就是,这样显示双层界面的话,在对话框的回调函数_cb_RTType_Dialogs中的WM_PAINT会进入三次,下层界面重绘也会进入三次,这样对于开发板来说会不会负担很大

网友A:
1、设置新的回调后就不使用之前创建的回调了。
2、特别注意,这个WM_PAINT并不是每次进入重绘所有,大部分情况下是做局部重绘,他会计算当前需要重绘的最大区域,然后去重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设置新的回调后就不使用之前创建的回调了。
2、特别注意,这个WM_PAINT并不是每次进入重绘所有,大部分 ...

设置新的回调就不使用之前创建的回调了吗,不是啊,之前的回调是对话框资源列表的回调,设置新的之后,之前的还是会进入啊,如果不进入的话,对话框就不透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新的回调就不使用之前创建的回调了吗,不是啊,之前的回调是对话框资源列表的回调,设置新的之后,之 ...

这也很好理解啊,这个说明你的对话框主体窗口不是Window,而是FrameW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很好理解啊,这个说明你的对话框主体窗口不是Window,而是FrameWin。

那这样的话,使用对话框资源列表创建的窗口实际上是有两个窗口的,一个是FrameWin,另一个是资源列表里面的window窗口,然后WM_SetCallback(hWin, _Alpha_cbWindow); 这个函数设置的整体的对话框资源列表的回调,然后_cb_RTType_Dialog这个回调实际上是对话框内部的窗口的回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样的话,使用对话框资源列表创建的窗口实际上是有两个窗口的,一个是FrameWin,另一个是资源列表里面 ...

楼主:
好的。了解了。谢谢,麻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