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在开发板上运行反应很慢,基本上是按下按键之后5秒左右才会有反应

楼主(2020-04-09):
emwin在开发板上运行反应很慢,基本上是按下按键之后5秒左右才会有反应,特别是两个窗口显示,有一个设成透明的时候,反应特别慢,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上代码。
ps:开发板什么配置,ST,NXP ?  F1,F4,F7,H7?    外置SRAM, SDRAM ?    16bit带宽,32bit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代码。
ps:开发板什么配置,ST,NXP ?  F1,F4,F7,H7?    外置SRAM, SDRAM ?    16bit带宽,32bit带宽?
...

使用的是正点原子的F4阿波罗,这个代码是我设置的上层界面的代码
/*********************************************************************
*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
* C-file generated by:                                               *
*                                                                    *
*        GUI_Builder for emWin version 5.44                          *
*        Compiled Nov 10 2017, 08:53:57                              *
*        (c) 2017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includes)
// USER END

#include "DIALOG.h"
#include "RealTime_Graph.h"
/*********************************************************************
*
*       Defines
*
**********************************************************************
*/
#define ID_TYPESELECT_WINDOW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TYPESELECT_TEXT  (GUI_ID_USER + 0x01)
#define ID_APPLY_BUTTON  (GUI_ID_USER + 0x02)
#define ID_CANCEL_BUTTON  (GUI_ID_USER + 0x03)
#define ID_V_CHECKBOX  (GUI_ID_USER + 0x04)
#define ID_MV_CHECKBOX  (GUI_ID_USER + 0x05)
#define ID_MA_CHECKBOX  (GUI_ID_USER + 0x06)
#define ID_C_DEGREE_CHECKBOX  (GUI_ID_USER + 0x07)
#define ID_F_DEGREE_CHECKBOX  (GUI_ID_USER + 0x08)
#define ID_PPM_CHECKBOX  (GUI_ID_USER + 0x09)
#define ID_HZ_CHECKBOX  (GUI_ID_USER + 0x0A)
#define ID_PULSE_CHECKBOX  (GUI_ID_USER + 0x0B)

unsigned short RTTypeCheckState = 0;
unsigned short TypeButtonHandle[2] = { 0 };
int _Alpha_0 = 105;      //重绘操作的alpha值
int _Alpha_1 = 255;       //
BUTTON_SKINFLEX_PROPS Button_SkinFlex_Props;

/*********************************************************************
*
*       Static data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
// USER END

/*********************************************************************
*
*       _aDialogCreate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_RTType_DialogCreate[] =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 ID_TYPESELECT_WINDOW, 0, 0, 800, 480,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 ID_TYPESELECT_TEXT, 95, 74, 51, 22, WM_CF_SHOW | TEXT_CF_HCENTER | TEXT_CF_VCENTER,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 ID_APPLY_BUTTON, 210, 362, 140, 5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 ID_CANCEL_BUTTON, 450, 362, 140, 50, 0, 0x0, 0 },
  { CHECKBOX_CreateIndirect, "", ID_V_CHECKBOX, 95, 128, 80, 23, 0, 0x0, 0 },
  { CHECKBOX_CreateIndirect, "", ID_MV_CHECKBOX, 256, 129, 80, 23, 0, 0x0, 0 },
  { CHECKBOX_CreateIndirect, "", ID_MA_CHECKBOX, 419, 128, 80, 23, 0, 0x0, 0 },
  { CHECKBOX_CreateIndirect, "", ID_C_DEGREE_CHECKBOX, 581, 128, 80, 23, 0, 0x0, 0 },
  { CHECKBOX_CreateIndirect, "", ID_F_DEGREE_CHECKBOX, 95, 190, 80, 23, 0, 0x0, 0 },
  { CHECKBOX_CreateIndirect, "", ID_PPM_CHECKBOX, 256, 190, 80, 23, 0, 0x0, 0 },
  { CHECKBOX_CreateIndirect, "", ID_HZ_CHECKBOX, 419, 190, 80, 23, 0, 0x0, 0 },
  { CHECKBOX_CreateIndirect, "", ID_PULSE_CHECKBOX, 581, 190, 80, 23, 0, 0x0,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
*
*       Static code
*
**********************************************************************
*/

//按键换肤函数
int _DrawSkin_TypeSelect_Button(const WIDGET_ITEM_DRAW_INFO* pDrawItemInfo)
{
    switch (pDrawItemInfo->Cmd)
    {
    //case WIDGET_ITEM_CREATE:
        //BUTTON_SetTextAlign(pDrawItemInfo->hWin, TEXT_CF_HCENTER | TEXT_CF_VCENTER);
        //break;
    case WIDGET_ITEM_DRAW_BACKGROUND:
        switch (BUTTON_IsPressed(pDrawItemInfo->hWin))
        {
        case 0:
            if (TypeButtonHandle[0] == pDrawItemInfo->hWin)
            {
                GUI_SetColor(0x007AFF);
                GUI_AA_FillRoundedRect(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pDrawItemInfo->x1, pDrawItemInfo->y1, 6);
            }
            else if (TypeButtonHandle[1] == pDrawItemInfo->hWin)
            {
                GUI_SetColor(0xFF453A);
                GUI_AA_FillRoundedRect(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pDrawItemInfo->x1, pDrawItemInfo->y1, 6);
            }
            break;
        case 1:
            if (TypeButtonHandle[0] == pDrawItemInfo->hWin)
            {
                GUI_SetColor(0x0060FF);
                GUI_AA_FillRoundedRect(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pDrawItemInfo->x1, pDrawItemInfo->y1, 6);
            }
            else if (TypeButtonHandle[1] == pDrawItemInfo->hWin)
            {
                GUI_SetColor(0xF30E00);
                GUI_AA_FillRoundedRect(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pDrawItemInfo->x1, pDrawItemInfo->y1, 6);
            }
            break;
        default:
            break;
        }
        //if (ButtonHandle[0] == pDrawItemInfo->hWin)
        //{
        //    if (BUTTON_IsPressed(pDrawItemInfo->hWin))
        //    //if (RT_BUTTON_STATE == 0)
        //    {
        //    GUI_SetColor(0xFF7A00);
        //    GUI_AA_FillRoundedRect(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pDrawItemInfo->x1, pDrawItemInfo->y1, 6);
        //    }
        //    else
        //    {
        //    GUI_SetColor(0xFF7A00);
        //    GUI_AA_FillRoundedRect(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pDrawItemInfo->x1, pDrawItemInfo->y1, 6);
        //    }
        //}
        //else if (ButtonHandle[1] == pDrawItemInfo->hWin)
        //{
        //    if (BUTTON_IsPressed(pDrawItemInfo->hWin))
        //   //if (RT_BUTTON_STATE == 0)
        //    {
        //        GUI_SetColor(0x3A45FF);
        //        GUI_AA_FillRoundedRect(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pDrawItemInfo->x1, pDrawItemInfo->y1, 6);
        //    }
        //    else
        //    {
        //        GUI_SetColor(0x3A45FF);
        //        GUI_AA_FillRoundedRect(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pDrawItemInfo->x1, pDrawItemInfo->y1, 6);
        //    }
        //}
        break;
    default:
        BUTTON_DrawSkinFlex(pDrawItemInfo);
        break;
    }
}

int _One_num(WM_MESSAGE* pMsg  ,unsigned short state)
{
    int i = 0, num = 0;
    for (i = 0; i < 8; i++)
    {
        if (state & (1 << i))
        {
            num++;
            if (num >= 2)
                break;
        }
    }
    for (i = 0; i < 8; i++)
    {
        if ((state & (1 << i)) == 0)
        {
            if (num >= 2)
            {
                WM_DisableWindow(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V_CHECKBOX + i));
                CHECKBOX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V_CHECKBOX + i), 0xE6E6E6);
            }
            else
            {
                CHECKBOX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V_CHECKBOX + i), GUI_BLACK);
                WM_EnableWindow(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V_CHECKBOX + i));
            }
        }
    }
    return num;
}

unsigned short CheckBoxState = 0;
/*********************************************************************
*
*       _cbDialog
*/
static void _cb_RTType_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int i = 0;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CheckBoxState = RTTypeCheckState;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YPESELECT_TEXT);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28);
    TEXT_SetText(hItem, "Type");

//        Button_SkinFlex_Props.aColorFrame[0]=0x007AFF;
//        Button_SkinFlex_Props.aColorFrame[1]=0x007AFF;
//        Button_SkinFlex_Props.aColorFrame[2]=0x007AFF;
//        Button_SkinFlex_Props.aColorLower[0]=0x007AFF;
//        Button_SkinFlex_Props.aColorLower[1]=0x007AFF;
//        Button_SkinFlex_Props.aColorUpper[0]=0x007AFF;
//        Button_SkinFlex_Props.aColorUpper[1]=0x007AFF;
//        Button_SkinFlex_Props.Radius=6;
//        BUTTON_SetSkinFlexProps(&Button_SkinFlex_Props,BUTTON_SKINFLEX_PI_FOCUSSED);
//        BUTTON_SetSkinFlexProps(&Button_SkinFlex_Props,BUTTON_SKINFLEX_PI_ENABLED);
//
//                Button_SkinFlex_Props.aColorFrame[0]=0x0060FF;
//        Button_SkinFlex_Props.aColorFrame[1]=0x0060FF;
//        Button_SkinFlex_Props.aColorFrame[2]=0x0060FF;
//        Button_SkinFlex_Props.aColorLower[0]=0x0060FF;
//        Button_SkinFlex_Props.aColorLower[1]=0x0060FF;
//        Button_SkinFlex_Props.aColorUpper[0]=0x0060FF;
//        Button_SkinFlex_Props.aColorUpper[1]=0x0060FF;
//        Button_SkinFlex_Props.Radius=6;
//        BUTTON_SetSkinFlexProps(&Button_SkinFlex_Props,BUTTON_SKINFLEX_PI_PRESSED);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APPLY_BUTTON);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24);
    //BUTTON_SetTextColor(hItem, BUTTON_SKINFLEX_PI_ENABLED, GUI_WHITE);
    BUTTON_SetTextColor(hItem, BUTTON_SKINFLEX_PI_PRESSED, GUI_WHITE);
    BUTTON_SetTextColor(hItem, BUTTON_SKINFLEX_PI_FOCUSSED, GUI_WHITE);
    BUTTON_SetText(hItem, "Apply");
    //ButtonHandle = 0;
    TypeButtonHandle[0] = hItem;
    BUTTON_SetSkin(hItem, _DrawSkin_TypeSelect_Button);              //换肤回调函数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CANCEL_BUTTON);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24);
    BUTTON_SetTextColor(hItem, BUTTON_SKINFLEX_PI_PRESSED, GUI_WHITE);
    BUTTON_SetTextColor(hItem, BUTTON_SKINFLEX_PI_FOCUSSED, GUI_WHITE);
    BUTTON_SetText(hItem, "Cancel");
    //ButtonHandle = 1;
    TypeButtonHandle[1] = hItem;
    BUTTON_SetSkin(hItem, _DrawSkin_TypeSelect_Button);              //换肤回调函数

    //CHECKBOX_SetDefaultSpacing(10);
    //CHECKBOX_SetDefaultFont(&GUI_FontYaHei20);
    CheckBox_Skinflex_Props.aColorFrame[0] = GUI_LIGHTGRAY;
    CheckBox_Skinflex_Props.aColorFrame[1] = GUI_WHITE;
    CheckBox_Skinflex_Props.aColorFrame[2] = GUI_WHITE;
    CheckBox_Skinflex_Props.aColorInner[0] = GUI_WHITE;
    CheckBox_Skinflex_Props.aColorInner[1] = GUI_WHITE;
    CheckBox_Skinflex_Props.ColorCheck = 0x00007AFF;    //GUI_CYAN;
    CHECKBOX_SetSkinFlexProps(&CheckBox_Skinflex_Props, CHECKBOX_SKINFLEX_PI_ENABLED);
    CheckBox_Skinflex_Props.aColorFrame[0] = 0xE6E6E6;
    CheckBox_Skinflex_Props.aColorFrame[1] = GUI_WHITE;
    CheckBox_Skinflex_Props.aColorFrame[2] = GUI_WHITE;
    CheckBox_Skinflex_Props.aColorInner[0] = GUI_WHITE;
    CheckBox_Skinflex_Props.aColorInner[1] = GUI_WHITE;
    CHECKBOX_SetSkinFlexProps(&CheckBox_Skinflex_Props, CHECKBOX_SKINFLEX_PI_DISABLED);
    //
    // Initialization of 'Checkbox'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V_CHECKBOX);
    CHECKBOX_SetFocusColor(hItem, GUI_WHITE);
    CHECKBOX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24);
    CHECKBOX_SetText(hItem, "V");
    CHECKBOX_SetSpacing(hItem, 10);
    CHECKBOX_SetSkinFlexButtonSize(hItem, 22);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MV_CHECKBOX);
    CHECKBOX_SetFocusColor(hItem, GUI_WHITE);
    CHECKBOX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24);
    CHECKBOX_SetText(hItem, "mV");
    CHECKBOX_SetSpacing(hItem, 10);
    CHECKBOX_SetSkinFlexButtonSize(hItem, 22);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MA_CHECKBOX);
    CHECKBOX_SetFocusColor(hItem, GUI_WHITE);
    CHECKBOX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24);
    CHECKBOX_SetText(hItem, "mA");
    CHECKBOX_SetSpacing(hItem, 10);
    CHECKBOX_SetSkinFlexButtonSize(hItem, 22);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C_DEGREE_CHECKBOX);
    CHECKBOX_SetFocusColor(hItem, GUI_WHITE);
    CHECKBOX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24);
    CHECKBOX_SetText(hItem, "℃啊");
    CHECKBOX_SetSpacing(hItem, 10);
    CHECKBOX_SetSkinFlexButtonSize(hItem, 22);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F_DEGREE_CHECKBOX);
    CHECKBOX_SetFocusColor(hItem, GUI_WHITE);
    CHECKBOX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24);
    CHECKBOX_SetText(hItem, "℉啊");
    CHECKBOX_SetSpacing(hItem, 10);
    CHECKBOX_SetSkinFlexButtonSize(hItem, 22);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PPM_CHECKBOX);
    CHECKBOX_SetFocusColor(hItem, GUI_WHITE);
    CHECKBOX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24);
    CHECKBOX_SetText(hItem, "ppm");
    CHECKBOX_SetSpacing(hItem, 10);
    CHECKBOX_SetSkinFlexButtonSize(hItem, 22);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HZ_CHECKBOX);
    CHECKBOX_SetFocusColor(hItem, GUI_WHITE);
    CHECKBOX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24);
    CHECKBOX_SetText(hItem, "Hz");
    CHECKBOX_SetSpacing(hItem, 10);
    CHECKBOX_SetSkinFlexButtonSize(hItem, 22);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PULSE_CHECKBOX);
    CHECKBOX_SetFocusColor(hItem, GUI_WHITE);
    CHECKBOX_SetFont(hItem, &GUI_FontYaHei24);
    CHECKBOX_SetText(hItem, "Pulse");
    CHECKBOX_SetSpacing(hItem,10);
    CHECKBOX_SetSkinFlexButtonSize(hItem, 22);

    for (i = 0; i < 8; i++)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V_CHECKBOX + i);
        CHECKBOX_SetState(hItem, ((RTTypeCheckState >> i) & 0x0001));
    }

    break;
  case WM_PAINT:
      GUI_SetAlpha(_Alpha_0);                   // Set alpha value for drawing operations
      //GUI_SetBkColor(GUI_MAKE_COLOR(0xAAAAAA)); // Draw gray background...
      //GUI_SetBkColor(GUI_MAKE_COLOR(0x000000)); // Draw black background...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 Draw gray background...
      GUI_Clear();                              // ...with alpha blending
      GUI_SetAlpha((GUI_MAKE_COLOR(0) >> 24));  // Set alpha value to default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FillRect(65, 52, 735, 428);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TYPESELECT_TEXT), "Type");
      //_One_num(pMsg, CheckBoxState);
      _One_num(pMsg, RTTypeCheckState);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APPLY_BUTTON: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_DeleteRTTypeSelectWindow(pMsg);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_DeleteRTTypeSelectWindow(pMsg);
            break;
        }
        break;
    case ID_CANCEL_BUTTON: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RTTypeCheckState = CheckBoxState;
            _DeleteRTTypeSelectWindow(pMsg);
            break;
        }
        break;
    case ID_V_CHECKBOX: // Notifications sent by 'Checkbox'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CheckBoxState ^= (1 << 0);
          RTTypeCheckState ^= (1 << 0);
          WM_InvalidateWindow(pMsg->hWin);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break;
      }
      break;
    case ID_MV_CHECKBOX: // Notifications sent by 'Checkbox'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CheckBoxState ^= (1 << 1);
          RTTypeCheckState ^= (1 << 1);
          WM_InvalidateWindow(pMsg->hWin);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RTTypeCheckState ^= (1 << 1);
        break;
      }
      break;
    case ID_MA_CHECKBOX: // Notifications sent by 'Checkbox'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CheckBoxState ^= (1 << 2);
          RTTypeCheckState ^= (1 << 2); WM_InvalidateWindow(pMsg->hWin);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RTTypeCheckState ^= (1 << 2);
        break;
      }
      break;
    case ID_C_DEGREE_CHECKBOX: // Notifications sent by 'Checkbox'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CheckBoxState ^= (1 << 3);
          RTTypeCheckState ^= (1 << 3); WM_InvalidateWindow(pMsg->hWin);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RTTypeCheckState ^= (1 << 3);
        break;
      }
      break;
    case ID_F_DEGREE_CHECKBOX: // Notifications sent by 'Checkbox'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CheckBoxState ^= (1 << 4);
          RTTypeCheckState ^= (1 << 4); WM_InvalidateWindow(pMsg->hWin);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RTTypeCheckState ^= (1 << 4);
        break;
      }
      break;
    case ID_PPM_CHECKBOX: // Notifications sent by 'Checkbox'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CheckBoxState ^= (1 << 5);
          RTTypeCheckState ^= (1 << 5); WM_InvalidateWindow(pMsg->hWin);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RTTypeCheckState ^= (1 << 5);
        break;
      }
      break;
    case ID_HZ_CHECKBOX: // Notifications sent by 'Checkbox'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CheckBoxState ^= (1 << 6);
          RTTypeCheckState ^= (1 << 6); WM_InvalidateWindow(pMsg->hWin);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RTTypeCheckState ^= (1 << 6);
        break;
      }
      break;
    case ID_PULSE_CHECKBOX: // Notifications sent by 'Checkbox'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CheckBoxState ^= (1 << 7);
          RTTypeCheckState ^= (1 << 7); WM_InvalidateWindow(pMsg->hWin);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RTTypeCheckState ^= (1 << 7);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Public code
*
**********************************************************************
*/

void _Alpha_cbWindow(WM_MESSAGE* pMsg) {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GUI_SetAlpha(_Alpha_1);
        //GUI_SetBkColor(GUI_MAKE_COLOR(GUI_WHITE));
        //GUI_Clear();
        break;
    }
    WINDOW_Callback(pMsg);
    //FRAMEWIN_Callback(pMsg);
    //GUI_SetAlpha(0);
    GUI_SetAlpha((GUI_MAKE_COLOR(0) >> 24));  // Set alpha value to default
}

/*********************************************************************
*
*       CreateWindow
*/

WM_HWIN _CreateRTTypeSelectWindow(void) {
  WM_HWIN hWin;
  GUI_UC_SetEncodeUTF8();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_RTType_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_RTType_DialogCreate), _cb_RTType_Dialog, WM_HBKWIN, 0, 0);
  WM_SetHasTrans(hWin);                             // Set transparency     设置有透明性标记(可无)
  WM_SetCallback(hWin, _Alpha_cbWindow);            // Overwrite callback  回调设置透明度
  return hWin;
}

void _DeleteRTTypeSelectWindow(WM_MESSAGE* pMsg)
{
    GUI_EndDialog(pMsg->hWin,0);
}

/*************************** End of fil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代码。
ps:开发板什么配置,ST,NXP ?  F1,F4,F7,H7?    外置SRAM, SDRAM ?    16bit带宽,32bit带宽?
...

这个是正常的main函数代码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360,25,2,8);   //éèÖÃê±Öó,180Mhz
    HAL_Init();                     //3õê¼»ˉHAL¿a
    delay_init(180);                //3õê¼»ˉÑóê±oˉêy
    uart_init(115200);              //3õê¼»ˉUSART
    LED_Init();                     //3õê¼»ˉLED
    KEY_Init();                     //3õê¼»ˉ°′¼ü
    SDRAM_Init();                   //SDRAM3õê¼»ˉ
    TFTLCD_Init();                          //LCD3õê¼»ˉ
    TP_Init();                                        //′¥ÃtÆá3õê¼»ˉ
    TIM3_Init(999,89);              //1KHZ ¶¨ê±Æ÷3éèÖÃÎa1ms
    TIM4_Init(999,899);             //′¥ÃtÆáé¨ÃèËù¶è,100HZ.
    my_mem_init(SRAMIN);                    //3õê¼»ˉÄú2¿Äú′æ3Ø
        my_mem_init(SRAMEX);                    //3õê¼»ˉía2¿Äú′æ3Ø
        my_mem_init(SRAMCCM);                    //3õê¼»ˉCCMÄú′æ3Ø
        __HAL_RCC_CRC_CLK_ENABLE();                //ê1ÄüCRCê±Öó
        GUI_Init();
  WM_MULTIBUF_Enable(1);                        //¿aÆôSTemWin¶à»o3å£¬RGBÆá¿éÄü»áóÃμ½
        MainTask();
    while(1)
    {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的是正点原子的F4阿波罗,这个代码是我设置的上层界面的代码

那这个问题就不适合我来回复了,建议你去咨询下他们的技术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的是正点原子的F4阿波罗,这个代码是我设置的上层界面的代码

买个安富莱的H7,没有技术问题可以难倒硬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问题就不适合我来回复了,建议你去咨询下他们的技术支持。

好吧,谢谢

网友:
买一块安富莱的H7开发板,硬汉手拉手带你飞